想自己diy雕刻机,问下加工精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2-05-30):
想自己做一个雕刻机,就是不知道铝合金的切割精度要多少?
问了下有人说用普通铣床,有的说用加工中心,有的说用线切割。
到底用哪种好?便宜点,然后精度要多少?

网友A:
你是指雕刻机本身的零件?这个工艺安排好,该普通铣就普通铣,比如螺丝过孔,该线切割就线切割,比如导柱丝杆安装孔等,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雕刻机本身的零件?这个工艺安排好,该普通铣就普通铣,比如螺丝过孔,该线切割就线切割,比如导柱丝 ...

哦,不用加工中心什么的吗?

网友A:
有条件用加工中心当然方便,没有的话线切割加普通铣够了,比如导柱孔,我两块一起加工,就算是普通铣做出来也完全可以达到要求,正所谓机床不够工艺凑,不完全在加工,装配也很重要,个人制作雕刻机,一句话,以最低的代价完成所能达到的精度,这和阿莫的批量生产是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用加工中心当然方便,没有的话线切割加普通铣够了,比如导柱孔,我两块一起加工,就算是普通铣做出来 ...

恩,謝謝啦~我机床加工不怎么懂,全是靠大学金工实习时学了点。

网友:
有条件用加工中心当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