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k飞控板解锁问题

楼主(2012-05-30):
KK飞控板资料上说把油门调到最低,方向摇杆向右摆到最大就会解锁的。今天特意由函数发生器产生脉冲信号,输入到油门的引脚和方向引脚,脉宽是严格按照资料上说的来说设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也用示波器看过的,但是还是解不了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频率呢?
脉宽是1000ns 油门, 2000ns 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呢?
脉宽是1000ns 油门, 2000ns 方向。

mt0846
你用过KK飞控板吗,为什么我在网上都搜不到关于KK的硬件配置,比如用的什么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另外这款飞控板比起ACM和MWC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t0846
你用过KK飞控板吗,为什么我在网上都搜不到关于KK的硬件配置,比如用的什么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另 ...

发个图上来吧,有图不难找出配置来的.

配置比mwc容易, 飞起来没有mwc稳, apm不怎么样,就是噱头多,实际飞行性能不如mwc.
KK的话,没有电脑一样可以搞好,mwc没有电脑很难,apm没有电脑基本不可能.
如果是懂电子,不懂模型的,建议先上mwc.如果懂模型,电子不熟,建议上k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上来吧,有图不难找出配置来的.

配置比mwc容易, 飞起来没有mwc稳, apm不怎么样,就是噱头多,实际飞 ...

KK能用电脑编程调试吗,用什么接口啊,另外我今天拿到了一片MWC,有FIDI Basic,但是没有USB线,请问得用什么样的USB线呢?

网友:
KK不能,usb是用 mini usb

网友(2012-07-07):
引用 网友A:
频率呢?
脉宽是1000ns 油门, 2000ns 方向。

这个.. 单位搞错了吧...

网友:
今天遇到了同楼主一样的问题,KK飞控板的陀螺仪敏感度的旋钮调到最小后设置油门行程没问题,在调回来,后接电听到嘀 ~嘀~响也没错,但是副翼/油门往右下打就是不能解锁,另外一个问题是陀螺仪敏感度最低时飞行四轴总往一个方向倒,而且是往轻的方向倾斜,于理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