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里面的for循环出现问题,提前跳出for循环

楼主(2012-05-30):
我写了一个单片机程序,其中for循环如下
for(i=0;i<32766;i++)
      if(DATA==0)   break;
但是i变量还没有到32766就跳出循环了,此时DATA还是1的,根本没有满足条件,而且跳出for循环之后后面的语句都不执行了,直接跳出此for循环所在的子函数,回到主函数,很懵啊,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你i定义的是8位的还是16位的还是32的啊、

网友:
不知道 建议加上{} 在一个 这个函数是啥啊

网友:
没头没尾的

网友:
估计是溢出了

网友B:
Data=0 , 跳出后 Data又被改成 1

网友:
数据类型定义的问题,应该是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定义的是8位的还是16位的还是32的啊、

定义的IN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0 , 跳出后 Data又被改成 1

DATA从来都没有等于0过 我观察到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看看编译出来的汇编程序,可能是被keil优化掉了,我遇见过好几次

开始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我把优化级别设置成很低了 还是有问题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溢出  有时候30就跳出循环了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溢出  有时候30就跳出循环了 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可以,你把工程上传让大家试一试

楼主:
是个测量温湿度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的INT类型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什么的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什么的复位了

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道个歉    我程序一开始就没有写看门狗复位  忘了  呜呜、、、、  谢谢提醒啊

网友:
类型对不对 char 还是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