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数据采集器

楼主(2012-05-30):
想做一个运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放在Nand Flash中,通过USB导入到电脑,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请高手们推荐一款控制器,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高速USB数据传输。USB2.0控制器CY7C68013这款如何?

网友:
好呀!我想想参考参考

网友:
不都用ARM做AD么

网友(2012-07-01):
CY7C68013 很不错,我原来用过,它的一个 GPIF 功能蛮好的。速度可以很快。可以用 68013+FPGA + 数字或者模拟 做采集卡的。

网友(2014-09-08):
用串口啊,rs485、232都行啊

网友:
快的话还是fpga,没有要求方案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