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比AVR快的指令

楼主(2012-05-30):
---
删除LDS,STS 这两个是一样的
---
今天测试下AVR的RC调节范围是多少,发现同样LGT下运行的程序 输出频率是AVR高一倍。究其原因发现是指令执行周期引起的差异。 现摘出两者不一样的指令集供大家参考:

简单总结就是,进出栈,乘法,跳转,读写RAM/Flash,及IO bit操作指令。
Instruction   AVR LGT
ADIW          2   1
SBIW          2   1
MUL           2   1
MULS          2   1
MULSU         2   1
FMUL          2   1
FMULS         2   1
FMULSU        2   1
RJMP          2   1
IJMP          2   1
RCALL         3   1
ICALL         3   2
RET           4   2
RETI          4   2
CPSE       1/2/3  1/2
SBRC       1/2/3  1/2
SBRS       1/2/3  1/2
SBIC       1/2/3  1/2
SBIS       1/2/3  1/2
LD            2   1
LDD           2   1
ST            2   1
STD           2   1
LPM           3   2
PUSH          2   1
POP           2   1
SBI           2   1
CBI           2   1

网友A:
波仔已经有小朋友了啊?
恭喜啊

网友B:
小朋友好可爱~波仔有福气啊~

但愿我说完这个话之后波仔的回帖不会是: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好可爱~波仔有福气啊~

但愿我说完这个话之后波仔的回帖不会是: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哈哈哈

20多年前不会这样拍照片的,即使自己有相机的也会端端正正好好拍。
所以。。

网友D:
原来AVR并不是最快的8位

LGT还没量产,好像还没5V的,会不会弄个5V输入,内部再稳压使用的版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仔已经有小朋友了啊?
恭喜啊

谢谢! 小朋友还小,还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好可爱~波仔有福气啊~

但愿我说完这个话之后波仔的回帖不会是: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哈哈哈

哈哈,正如 aozima  所说啊,而且那时候电子琴买不起啊,小时候玩的是玩具的,每次只能一个音响的那种,里面是纯模拟电路做了,按键不同就是串的电阻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AVR并不是最快的8位

LGT还没量产,好像还没5V的,会不会弄个5V输入,内部再稳压使用的版本出来{:lov ...

估计不会有5v的了,有5v的 像1602这些LCD驱动就方便了。 不然还得加一层电平转换

网友E:
0.18um工艺里面是有 1.8V/5V 的工艺的,不过比 1.8V/3.3V 贵不少,不知道LGT会不会考虑用5V Device,用的话,就至少可以做到2.7V~5.5V工作范围,甚至是1.8V~5.5V

网友:
越快越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多年前不会这样拍照片的,即使自己有相机的也会端端正正好好拍。
所以。。 ...

高手就是高手,一下指出要点。

网友F:
我猜波仔的小朋友应该是6个月(照片中的,不是指现在)。

对吗?

小朋友很可爱。在父母眼中,是最可爱也是最宝贝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不会有5v的了,有5v的 像1602这些LCD驱动就方便了。 不然还得加一层电平转换 ...

我一直用它驱动LCD1602

网友H:
嘿嘿,恭喜波仔。小盆友好可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波仔的小朋友应该是6个月(照片中的,不是指现在)。

对吗?

厉害,猜的很准。这个照片就是半岁的时候拍的。
现在刚7个月多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用它驱动LCD1602

需要做额外的事么,以前用AVR AVR工作在3.3, 1602工作在5V 没驱动成功就在中间加了个电平提升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恭喜波仔。小盆友好可爱的。

哈哈。谢谢! 老婆看到后肯定很高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做额外的事么,以前用AVR AVR工作在3.3, 1602工作在5V 没驱动成功就在中间加了个电平提升的电路。 ...

啥也没加  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啥也没加  直接驱动

回去接一个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0.18um工艺里面是有 1.8V/5V 的工艺的,不过比 1.8V/3.3V 贵不少,不知道LGT会不会考虑用5V Device,用的话,就 ...

以后会推出的是1.8~5.5V的产品!

网友I:
LZ的一片热心可以理解,不过有两个指令是书写有误:

LDS
STS

这两个和AVR是一样的,都是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一片热心可以理解,不过有两个指令是书写有误:

LDS

的确一样, 手册上LD,ST开头一大堆都是1,原来还夹了个2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后会推出的是1.8~5.5V的产品!

嗯,期待!
LGT内核是0.18um,低压的时候跑的速度也不会降低的

网友:
小盆友把原文的内容的风头都抢光了啊,o(∩_∩)o...哈哈

网友:
很想学习一下。还没开始。

网友:
小朋友很可爱。

网友:
不太懂单片机太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后会推出的是1.8~5.5V的产品!

本来想用来控制个电机的,试试长期工作的稳定情况,无奈有几个5V器件,转换起来甚是麻烦。犹豫半天还是换了。
能到这么宽电压就方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本来想用来控制个电机的,试试长期工作的稳定情况,无奈有几个5V器件,转换起来甚是麻烦。犹豫半天还是换 ...

都可以双电源工作的,无需逻辑电平转换,唯一的是增加了LDO的成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都可以双电源工作的,无需逻辑电平转换,唯一的是增加了LDO的成本。

是说LGT的IO都是5V兼容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说LGT的IO都是5V兼容的吗?

同问。
感觉不能吧,5V时候IO口上的等效二极管估计会倒流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同问。
感觉不能吧,5V时候IO口上的等效二极管估计会倒流吧

STM32就可以啊,elder60还实际测过,到8V才开始箝位:ST资料中关于“VDD_FT”的描述是不严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M32就可以啊,elder60还实际测过,到8V才开始箝位:ST资料中关于“VDD_FT”的描述是不严肃的 ...

帖子刚去看了,那么LGT倒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问。
感觉不能吧,5V时候IO口上的等效二极管估计会倒流吧

LGT输入IO的上下有保护二极管,担心电流倒灌的话建议加一个100欧电阻。

如果是LGT的IO作为输出就无需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章其波?我没记错应该,,bozai自从09年说自己结婚安定下来之后,基本就不出来了。
现在又见波哥,感觉又回到了那个大学毕业的时节。。。

网友:
LGT  的运行速度高于其他的相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