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电流?

楼主(2012-05-31):
直流电源输出1.2A,如何不改变电压,减小电流得到200mA?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理解不了

网友:
加一个横流源电路吧,或者减小负载。目前楼主的意思只能这么表达
其实楼主真够新手的,5楼大虾都说了楼主没明白电源的标称1.2A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理解不了

就是我有一个直流电源,输出大概1.2A的电流,但我的单片机只需200mA,如何在不改变输出电压的情况下,把那1.2A的电流减小到200mA?

网友:
直流电源输出1.2A,如何不改变电压,减小电流得到200mA?

you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spec (of 1.2a) means.

网友B:
单片机需要200mA,不管你接多大的电源,只要电路没有问题,电源就会供给你200mA。这个市场是常识,只要你是用的不是恒流源就都符合这个。看来楼主白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看到标题的时候我就猜到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了……果然是这样!
该拉出去打板子啊……当然百度上很多人都在这么问。

网友:
最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直接接上去,然后心里默念 200mA 200mA 200mA 200mA 200mA ... 然后它就成的只输出了200mA.

网友C:
你应该问我一个月工资5k,但是每个月消费只有1.5k。怎么办,老天救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问我一个月工资5k,但是每个月消费只有1.5k。怎么办,老天救救我!!! ...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很乐意为LZ把问题搞定

网友:
把多出来的1A输到我这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需要200mA,不管你接多大的电源,只要电路没有问题,电源就会供给你200mA。这个市场是常识,只要你是 ...

是很白啊,新手来的没办法,不被鄙视一下怎能学到东西呢?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按你这样说,只要我的板没问题,电压正常,输入100A甚至更大的电流给单片机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白啊,新手来的没办法,不被鄙视一下怎能学到东西呢?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按你这样说,只要我的板没问 ...

问题大了,除非人傻钱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怕电源输出1.2A把你的单片机烧了啊。电源输出1.2A是额定最大输出电流
最大懂吗?意思是在不超过最大电流情况下,接多大的负载就输出多少电流。你现在接单片机,那么电源输出就是单片机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