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场测量装置DIY

楼主(2012-05-31):
要求要做一个测量电磁辐射的装置,不用测量频率,只是要求功率。
在论坛里面搜了下子,有几个关于磁场测量的帖子。但是天线部分都不是蛮好做。
物理里面讲过电场和磁场的交互变化产生的电磁波,电磁波向空中发射或泄露的现象,叫电磁辐射,于是想从电场下手,然后可以求出电磁辐射。
貌似坛子里面关于电场的测量帖子蛮少。只是看到了有关电磁辐射方面的帖子。所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做一个电场的测量装置。
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啦。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哈。

我的初步方案:
1、用单面覆铜板做两个大小相同的直径大约5cm的铜极板,做成电极板作为传感器去测量电场。
2、然后后面级联的是射极跟随器+放大+滤波+放大+滤波+跟随器+ad到单片机。

之前做过的一个电路,用的lm224  感觉效果不好,干扰太大,而且效果不明显。

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一点宝贵的意见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关注这个、、、、

网友A:
这个  怎么标定啊

网友B:
交变的电场可以测量,直流的呢,

最近买了台可以测量直流电场的,3.5W,非接触式测量,旋叶式的,
调好后,精度不错,长时间稳定性也还行。拆机看了看,都是模拟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怎么标定啊

这个量化的话就只有把数据先统计然后进行数据的补偿。将其变为线性或者别的关系。
具体量化可能只有买一个成品进行对比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变的电场可以测量,直流的呢,

最近买了台可以测量直流电场的,3.5W,非接触式测量,旋叶式的,

我们的要求不是蛮高,现在打算是测量交变的电场220v~100000V的。尖端放电应该属于交变的电场吧。
请问能不能把你买的仪器的名称和型号告诉我啊。上个图也行呀,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拍一张内部图片。
我现在这个方案感觉太粗糙不精确,干扰太大。一直想找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已经发了手册了~

网友C:
这东西在什么地方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用途?

可以通过测量电场间接测量电磁辐射。
可以在一些电力检测用到撒,比如检测高压电路,带上这个装置,当有危险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在什么地方会用呢

可以通过测量电场间接测量电磁辐射。
可以在一些电力检测用到撒,比如检测高压电路,带上这个装置,当有危险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变的电场可以测量,直流的呢,

最近买了台可以测量直流电场的,3.5W,非接触式测量,旋叶式的,

你这个对于交流电场测量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D:
我经常在示波器的探头上面 接个电感  调到MV上 这个能测量电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在示波器的探头上面 接个电感  调到MV上 这个能测量电场么?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测量的可能只是一个点吧。像我们做的平行板电容是朝着正方体的五个方向有一个没有装传感器。然后通过角度去算。

网友D:
那咋样测量一个面  有构架没有?  不会太复杂吧  实际上都是测量辐射量  因为不管是电场磁场 还是光 还是X射线  都是发射的光量子 只是波长不同
如果有一个方法 能统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咋样测量一个面  有构架没有?  不会太复杂吧  实际上都是测量辐射量  因为不管是电场磁场 还是光 还是X ...

这个现在还不清楚额。我们现行的方案感觉精确度和测量干扰方面都不足。希望论坛的大神能够提些建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咋样测量一个面  有构架没有?  不会太复杂吧  实际上都是测量辐射量  因为不管是电场磁场 还是光 还是X ...

这个有意思,怎么比较简便屏蔽X 和显示器的电磁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变的电场可以测量,直流的呢,

最近买了台可以测量直流电场的,3.5W,非接触式测量,旋叶式的,

(更新)电场测量装置DIY之AD620AN求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815-1-1.html
这是后来的一个方案,还是有问题,希望你能看看,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咋样测量一个面  有构架没有?  不会太复杂吧  实际上都是测量辐射量  因为不管是电场磁场 还是光 还是X ...

(更新)电场测量装置DIY之AD620AN求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815-1-1.html
看看这个吧。

网友D:
测量辐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真要从长计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辐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真要从长计议

其实就是要测量电场啊,从电场算数磁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815-1-1.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测量电场的装置。不过一直没有调出来。

网友:
难道是在家里做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