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里的UTC3842旁边的两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31):
如图,看了半天还是不太理解,求教...

网友:
功率开关mos管N型

网友:
仔细看图之后没看懂。

网友A:
Q6是不是反了?  功能是开机缓启动,Q2是斜坡补偿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是不是反了?  功能是开机缓启动,Q2是斜坡补偿的一部分

仔细看了Q6没有画反,只是元件标称错了,是MMBT5401,PNP型,SOT-23封装。

开机缓启动好理解,Q2在很多同类电路里少见,3842外围似乎只有几个电阻也工作得很好。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原图MMBT5401的 C 脚是与R2和R8连接的,图没画错,但好像把C 脚与 E 脚反过来才分析得通,郁闷了

这个是成品电源,在板上没看懂,我返了一下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Q6没有画反,只是元件标称错了,是MMBT5401,PNP型,SOT-23封装。

开机缓启动好理解,Q2在很多 ...

3842反激电路中当占空比大于50%的时候需要斜坡补偿,可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反激电路中当占空比大于50%的时候需要斜坡补偿,可看手册

Q6确定没画反,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Q6确定没画反,应该怎么理解呢?

反了也能工作,只是Hfe值很小,不知道此用意如何 ,反正是功能缓启动没错

网友B:
把那块焊接下来,看看波形哪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块焊接下来,看看波形哪有变化

只是延迟启动,波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也能工作,只是Hfe值很小,不知道此用意如何 ,反正是功能缓启动没错 ...

对了,还请教一下,这里3842的2脚为什么设计为直接接地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还请教一下,这里3842的2脚为什么设计为直接接地了,谢谢!

屏蔽了内部误差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了内部误差放大器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今天在重载(85%)的情况下图中R10(10K)和R12(5.1K)以及Q2都被烧毁了,Q2是直接爆掉,R10和R12基本无穷大了。

楼主:
目前还在检查有没有其它元件损坏,变压器很热烫手,爆之前5秒电源吱吱作响。

网友:
Q6确定没画反,应该怎么理解呢?---------C6=100u时C6漏电流足以在R7=10M上产生压降,只好Q6逆偏以減小放大率,否则Q6順偏时始終导通。
C8、C9值相同而且基頻和电流偵测搞在一起是否会有弊端,需要仔细看手冊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了内部误差放大器

终于修完了,几乎全军覆没,3842、8N60、0.68的电阻什么的一大串都挂了,好几个元件不好找,到处翻元件堆才换完了。

这个是48V的通信电源,按说是3A最大输出,我用电子负载调到2.5A,烤机到差不多2小时的时候爆了,是散热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