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类的做个300度以内的温控方案大约要花费多少?

楼主(2012-05-31):
如题,帮朋友问下的,使用51类(成本问题),300度以内温控,精度为0.5度即可,使用PID(最好自整定),温控输出为可控硅。

要求大致如上了,这方面有经验的帮看下呢:)

坛子里大神高手速度现身:)

网友:
做一个玩玩还是做产品?

前者的话买一个很好的产品就1000块,比给IT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工资靠谱多了

后者的话论坛里自己搜

网友:
50W,做产品.

网友:
“精度为0.5度即可”,要求不低啊!!

网友A:
0.5度很困难吗?!

网友B(2015-01-02):
引用 网友A:
0.5度很困难吗?!

你很容易做吗?控制一个加热管快速升温,保证不超调,控制精度0.5

网友C:
市面上很多温控器号称精度做到0.5度,前提是只能看温控器本身的显示,如果用第三方温度计测,你会发现浮动值5度都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很容易做吗?控制一个加热管快速升温,保证不超调,控制精度0.5

不要转移话题,LZ位没有什么限制条件,没有什么快速升温,十几年前做过局部0.01度精度不超调的飘过

网友:
核心是自整定做到0.5度,这个要求

网友:
我可以提供自整定程序价钱2000有需要的联系QQ499841211

网友D:
分辨率0.5度好做,精度0.5度就不大容易做了

网友:
做过0.1度范围的飘过,

网友:
如果没猜错,LZ应该是做黑体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很多温控器号称精度做到0.5度,前提是只能看温控器本身的显示,如果用第三方温度计测,你会发现浮动 ...

同意,5度可能有点夸张,但0.5度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0.5度好做,精度0.5度就不大容易做了

说对了

网友:
用可控硅加热电偶加51做个一个热风枪,精度差在几十度,但成本也就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