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Si4432做低功耗,Si4432进入不了standby模式

楼主(2012-05-31):
    Si4432进入不了standby模式。刚换上新的si4432后,烧好程序,整体功耗3.5uA,稳定一段时间后,功耗达到100多uA,以下是进入standby模式的程序:
        SpiWriteRegister(0x07, 0x01);
        SpiWriteRegister(0x07, 0x00);
        SpiWriteRegister(0x0A, 0x00);
        SpiWriteRegister(0x05, 0x00);
        SpiWriteRegister(0x06, 0x00);
        SpiReadRegister(0x03);
        SpiReadRegister(0x04);

楼主:
有经验的分享下,感激不尽~~~

网友A:
问下楼主你直接SPI操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你直接SPI操作的吗

是的,只有SPI才能访问啊

网友A:
楼主你问题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题搞定了?

没有,经过长时间测试,电流或高或低,不稳定

楼主:
终于稳定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4431捏!功耗问题是4432很大的局限。

网友(2012-10-11):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请教一下啊,怎么进SLEEP模式啊,进入后是中断触发,单片机处理后要设置到接收模式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下你的源代码?谢谢

网友:
是呀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源代码

网友(2012-11-29):
可否共享啥原因造成不稳定。

楼主(2013-01-15):
是msp430 部分IO口没有配置导致的,不是Si4432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msp430 部分IO口没有配置导致的,不是Si4432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sp430 部分IO口没有配置导致的,不是Si4432问题。

哦,谢谢分享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