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使用CY7C68013实现altera usbblaster,总是显示“Unknow Device...

楼主(2012-05-31):
尝试使用CY7C68013实现altera usbblaster,用keil编译“usbjtag”工程,“no error no warning”,但是插在电脑上总是显示“Unknow Device”,请高手指点。

我已经修改了dscr.a51模块中的vendor id 和device id,编译生成hex文件后,再用
“hex2bix -c 0x01 -f 0xC2 -i -p 0x6001 -v 0x09fb -o usbjtag.iic usbjtag.hex”命令,
生成IIC文件。

完整工程见附件,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需要驱动吧?

网友:
量一下晶振正常吗?要用24M的

网友(2012-07-10):
Unknow Device  应该是CY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