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市电检测电路

楼主(2012-05-31):
最近在做一个工控板子,采用PIC16F57检测负责电源是否有电,AC220V,电路结构如下,但是不到一分钟电阻发烫,光耦更烫,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按电路参数,R3是不会太烫的,PC817更不会烫。查一下R3的阻值是不是正确,要R3少点温度,AC220V时,R3(火线端)还可大点100K-200K是可以的。

网友B:
817需要一定的饱和电流才能导通,导致电阻的功率不会太小,粗略算了一下电阻上大概有0.3W,有一定热量是正常的,

建议使用达林顿光耦,电流传输比比较大,可以在发光管很小的电流下导通,建议把3.3V的稳压管换成IN4007

建议使用两个电阻限流,防止一个坏了,烧坏光耦

网友:
用两个电阻串联,一个坏了也不烧光耦;另外热量也可以分开到两个电阻上,单个电阻的温度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参数,R3是不会太烫的,PC817更不会烫。查一下R3的阻值是不是正确,要R3少点温度,AC220V时,R3(火 ...

可是通电不到一分钟817很烫,68K是正常的阻值,考虑换成15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7需要一定的饱和电流才能导通,导致电阻的功率不会太小,粗略算了一下电阻上大概有0.3W,有一定热量是正 ...

3.3V稳压管换成M7,不知为何呢?817正向压降最大1.4V,加3.3V稳压防止过压,可不可以在3.3稳压之后加100R限流分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V稳压管换成M7,不知为何呢?817正向压降最大1.4V,加3.3V稳压防止过压,可不可以在 ...

光耦发光端的压降是固定的大概就是0.4-0.7V的样子,就像我们用的发光二极管那样,限流是由电阻决定的,其他的电压也都是由电阻分担的

用1N4007意图是防止反向击穿光耦,感觉那个3.3V的管子是多余的,

另外使用达林顿的光耦,可以是支路电流尽可能的减小,从而减小在消耗在电阻上的热量

纯属个人观点,不对请指出,呵呵

发个以前做过的电路

网友:
楼上电解电容就不需要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发光端的压降是固定的大概就是0.4-0.7V的样子,就像我们用的发光二极管那样,限流是由电阻决定的,其 ...

电路中D7和3.3V稳压也可以保护光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中D7和3.3V稳压也可以保护光耦啊

当然,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楼主:
多串联一个68K降压电阻,问题解决,电阻微热,光耦基本上不热,刚示波器看了3.3V稳压管的电压Vtop=1.7,V base=-4.2,现在想怎么把加在光耦两边电压稳住,保证电网电压变化也不会烧光耦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B:
光耦发光端的压降是固定的大概就是0.4-0.7V的样子,就像我们用的发光二极管那样,限流是由电阻决定的,其 ...

D2那样接,能保护交流市电吗?像楼主使用的2个M7那样接法会不会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串联一个68K降压电阻,问题解决,电阻微热,光耦基本上不热,刚示波器看了3.3V稳压管的电压Vtop=1.7,V ba ...

那个现在做得怎样了,你是如何稳住光耦电压呢,保证不受电网波动影响?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互感器呢?

网友:
学习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14-11-15):
学习了。非常棒。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2015-01-13):
接近1W了有点烫正常的,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
感觉D6、D9都没什么作用。不如用压敏保护来的好。
可以用两个电阻,L、N各放一个。
更安全更不热的设计应该是用一个小变压器。
碰到220V感觉怕怕的。

网友:
楼主的3.3V zener , 实在是不需要的, 换去普通二极管就好了。。D6 也没意义的。。
PC817 的输入端, 是LED, LED是电流操作元件, 只要控制好电流, 反接一个二极管保护反压就可以了。。

我使用H11L1, 82K 2W 电阻, 1N4007 两个。。
电阻微温,输出信号是50Hz方波, 可以软件去侦测有无市电。

网友:
两个电阻试试, 光耦不应该太烫才是

网友:
lz看图,该电路久经考验,妥妥的

网友:
R3直接换成200K

网友:
22楼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