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GP21高频时钟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最近使用GP21做一款温度测量产品,前天时都调好了的,温度精度和误差都很好,今天拿来用了下,结果4M高频陶振不起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调试完,放置几天后,再用,就会出现4M陶振不能起振动情况。
下面是配置寄存器的内容:
// 配置寄存器内容
#define CONFIG_REG0_DATA   0xF3CB6810
#define CONFIG_REG1_DATA   0x21446E00
#define CONFIG_REG2_DATA   0xA0320012
#define CONFIG_REG3_DATA   0x10000034
#define CONFIG_REG4_DATA   0x20000056
#define CONFIG_REG5_DATA   0x40000078
#define CONFIG_REG6_DATA   0xC6406190

由于产品只使用温度测量功能,所以超声波测量方面的配置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和你聊聊GP21,加我QQ:840241065

网友A(2012-07-12):
楼主,GP21 做的怎么样了啊?正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GP21 做的怎么样了啊?正在纠结中。

我只测试的温度,没问题了

网友A:
我就是想测一下时间。。。一个200ns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测一下时间。。。一个200ns的信号。。。。

那没问题,很好测

网友B(2012-09-0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恩,使用的硬件SPI,在操作别的硬件时,误修改了。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SPI信号线

网友(2012-10-22):
楼主,麻烦问一下能否给个GP21测量ns的示例代码。官方手册看得有点晕乎。谢谢啦!

网友C:
gp-21和2差不多吧, 貌似官方把测量流程图都画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21和2差不多吧, 貌似官方把测量流程图都画好了的

嗯,谢谢前辈,我自己先试试。

网友D(2013-04-16):
楼主,请问GP21用石英晶振行么,做测试没有陶瓷晶振,这样可以么,我也只做温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GP21用石英晶振行么,做测试没有陶瓷晶振,这样可以么,我也只做温度测量 ...

可以,不过只能自己设置开启晶振了,然后延时足够多的时间即可

网友D:
谢谢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3-06-06):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你好,向你请教一下GP2的问题,可不可以给点指导啊

网友(2015-02-16):
你好。。
我也是照着官方提供的流程图配置TDC-GP21的,发现也是高频不起振,读出来的,从寄存器B0读出来矫正结果为0,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网友:
这句话执行结果,cal_result竟然等于0x00,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