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实验求助,帮忙看个怪异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大家帮忙看看这段代码,现在是没问题的(顶层是 light_water),3个LED像个计数器一样,每隔 1s 加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我把下面的被注释的代码恢复以后(也就是加上复位功能),

LED显示就不正常了(rst_n脚已经被我接到高电平了),只有 LED[2] 和 LED[1] 会亮,现象相当于一个 2 位的计数器。。。,LED[0]对应的引脚没反应
module clk_div(
        input  clk_in,
        output p);                        // output pulse

        parameter DIV =50_000_000;        // freq(clk_in) / DIV
        parameter BIT_WIDTH = 26;        // the bit-width of the counter
        reg [BIT_WIDTH-1: 0] cnt;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cnt == DIV-1)
                                cnt <= 0;
                        else
                                cnt <= cnt+1'b1;
        end
        assign p = (cnt == DIV-1)?1'b1:1'b0;
endmodule

module led_display(
        input clk
        ,output [2:0] led_data
//        ,input rst_n
);
        reg [2:0] led_data_r;
        always@(posedge clk
//                ,negedge rst_n
                )begin
//                if(!rst_n)
//                        led_data_r <= 0;
//                else
                        led_data_r <= led_data_r + 1'b1;
        end
        assign led_data = (~led_data_r);
endmodule

module light_water(
        input clk_in,
        output [2:0] led_data,
        output led
//        ,input rst_n
);

        wire led_clk;
        clk_div clk_div_inst(
                .clk_in (clk_in),
                .p (led_clk)
        );

        led_display led_display_inst(
                .clk (led_clk)
                , .led_data (led_data)
//                , .rst_n (rst_n)
        );

        assign led = led_data[0];

endmodule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我昨晚调这个调到 2 点多。。。

玩了 一年多的 C/C++ 都没这么蛋疼过。。。感觉真有点耻辱啊。。。

网友A:
你不会写个TestBench啊?仿真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写个TestBench啊?仿真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刚入门。。。不会的。。。

楼主:
受不了,然后装了 quartus II 11.1 试了下,两种版本的代码都没问题了。。。

之前用的是 8.1 的。。。难道是软件的 BUG 吗。。。

网友B:
你在8.1版本下,看下综合和实现当中,有没有警告或者错误。
表面看,真的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8.1版本下,看下综合和实现当中,有没有警告或者错误。
表面看,真的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

已经被我卸载掉了。。。
刚开始学,真不想看那些警告,错误倒是没有,

我之前是试过软件仿真过没问题的,(不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图形化的方法的,所以要把分频系数调低了才能很快仿真出来)

我做这个是用来偷懒的,数电的课程设计要做这个,看同学画电路图挺蛋疼的,因为我基本天天都敲代码,所以看着代码觉得特有亲切感 : )

楼主:
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实在是诡异啊。。。难道没有人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么。。。那我作为一个新人真的是奇葩了

楼主:
唉,好无助啊。。。问题似乎是解决了,可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问题代码似乎是 /*---*/ 包围的地方,有三种方案,看注释,不知没有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
module ClockDivision(
          input  clk
        , input        rst_n_d                                /* 异步清零 */
        , input[CLK_DIV_BIT_WIDTH:1] div_factor
        , output out_pulse                        /* 输出时钟脉冲 */
);

        parameter CLK_DIV_BIT_WIDTH = 32;        // the bit-width of the counter

        wire counter_rst_n;
        wire [CLK_DIV_BIT_WIDTH:1]count;
        Counter #(CLK_DIV_BIT_WIDTH) ClockDivision_Counter(
                  .clk (clk)
                , .rst_n_d (counter_rst_n)
                , .count (count)
        );

        reg out_pulse_r;                /* 输出脉冲寄存器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当上升沿之前计数到 div_factor-1'b1,就可以输出脉冲了 */
                        out_pulse_r <= ( (count+1'b1) == div_factor)?1'b1:1'b0 ;
        end

        /* 当计数到设定的值的时候,使能异步复位,直接清零 */
        assign counter_rst_n = (!rst_n_d)?1'b0:( (count == div_factor)?1'b0:1'b1 );

        /*---------------------------------------------------------------*/
        /* 为什么这个会有问题呢,我想在时钟下降沿清零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
        //assign out_pulse = clk?out_pulse_r:1'b0;

        /* 如果分频系数为 1,直接输出时钟,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
        wire sel = div_factor==1?1'b1:1'b0;
        assign out_pulse = sel?clk:out_pulse_r;

        /* 这种方式在分频系数为 1 的时候输出是不会跳的 */
        //assign out_pulse = out_pulse_r;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