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5-31):
以前没考虑过功耗问题,请问下写程序怎样可降低功耗,除了降低时钟频率,进入睡眠模式外,还要注意哪些?

网友:
芯片的端口使用完后设高阻,内部模块使用完后关掉,再休眠

楼主:
我写程序习惯开一个定时器做程序计时,看来要降低功耗最好不要开定时器了,不知道没有定时器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
还没有考虑过低功耗的问题。
不过一个单片机的功耗再高也高不到哪去啊!如果你做手持设备又一说。
LCD屏的功耗比MCU大多了吧!哈哈!

网友:
休眠模式 掉电模式的使用

其他外设的断电处理

唤醒尽量使用外部中断触发(掉电模式)

网友:
建议看看傻孩子的一篇关于低功耗的帖子,保你获益匪浅!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