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保证24位ADC能够正常工作的电源最大纹波是多少??

楼主(2012-05-31):
如题,24位的ADC,其VDDA电压为3.3V,那么要让这个ADC达到24位的精度,是不是必须保证电源的纹波不大于3.3V/2**24 = 0.2uV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样才能获得如此高质量的电源呢???
ASM1117加滤波电容的方法能够达到如此高的要求吗???

小菜不懂,还望各位高手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基准的纹波有要求。电源的话还有一个电源抑制比,并不是直接影响精度的吧

网友:
不是你这么算得。还要考虑芯片的PSRR。

楼主:
感谢2楼和3楼的回复。。。

我去学习一下PSRR先。。。

网友:
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呗     比如不考虑电源,简单的估算的话,为了不产生一个bit的误差那么Vre纹波要小于Vref/2^24  ADC电源乘纹波要小于Va*PSRR/2^24,如果想要最后一个字跳的少一点(不考虑信号)后面可以除以2^26什么的只要舍得花钱

网友:
我们使用24位ADC的方案是使用高精度的参考电压芯片,然后过采样来保证精度

网友:
用1117也能得到稳定的读数,芯片电源抑制能力都很好的,不信楼主你试一下,用3.3V稳压管得到的电压给ADC供电的读数和1117的对比都会没啥区别,就是前级微弱信号的调理比较麻烦。

网友(2012-10-26):
我去学习一下PSRR

网友(2012-12-28):
24bit的精度?你厉害,搞错了吧,应该是24bit的分辨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