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HREAD STM32F的中断程序怎么写呢

楼主(2012-05-31):
请教RT-THREAD    STM32F的中断程序怎么写呢   比如外部中断0

网友:
RTT对于STM32并没有移植OS层面的中断控制函数,因此外部中断函数和裸奔的时候一样

楼主:
谢谢。。。那么定时器的呢??也是一样吗??

网友:
定时器看是软件还是硬件的了,硬件定时器一样,软件定时器那个是OS的一个外设,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操作,另外就是系统Systick定时器已经被用来作为系统的基础时钟,因此不要做其他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