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可以玩游戏的鼠标,雷柏V3可以否?

楼主(2012-05-31):
在网上看了好多,看到评论都不敢买了,先前买了双飞燕的G11,那个垃圾啊,时不时鼠标就不知道漂到那个角落了,气得我把鼠标砸了几次,120块大洋,就买回来这样的垃圾.现在想换一款,200以内的

网友A:
罗技G300,G400
地狱狂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G300,G400
地狱狂蛇

罗技G300,G400,我看了评价好像很多问题啊,你用过不?
地狱狂蛇太贵了,五六百啊

网友:
炼狱蝰蛇
地狱狂蛇
一个100多一个200多
一个带侧键一个不带侧键
还算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罗技G300,G400,我看了评价好像很多问题啊,你用过不?
地狱狂蛇太贵了,五六百啊 ...

我用过呀,感觉都不错,G400其他都不错,就是中键小了点,滚着没感觉,另外稍微大了点,适合大手。
地狱狂蛇不错,相对小一点,比较灵活轻便,另外G1也不错,现在升级版是G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呀,感觉都不错,G400其他都不错,就是中键小了点,滚着没感觉,另外稍微大了点,适合大手。
地狱 ...

有没感觉罗技G400难看啊?感觉没雷柏V3霸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感觉罗技G400难看啊?感觉没雷柏V3霸气

哈哈,看着是很低调,灰的黑的,不过比之前的MX518来说磨砂材质很不错。

雷柏没用过呀,听说它激光引擎前置,要时间适应,果断放弃

网友B(2012-07-04):
便宜实用的还是地狱狂蛇吧,120多
买个镜面的,只是三个档硬调的跨度有点大,450-1800-3500DPI,线比较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实用的还是地狱狂蛇吧,120多
买个镜面的,只是三个档硬调的跨度有点大,450-1800-3500DPI,线比较普通 ...

日啊,我就是买了个地域荃蛇,那个太大了,抓不住啊,后悔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啊,我就是买了个地域荃蛇,那个太大了,抓不住啊,后悔死了

蝰蛇是偏大,有点类似于MX518或IE3,我家里就是用的蝰蛇,线的材质不错,还好还好
狂蛇比蝰蛇小,感觉比罗技G1还小,适合亚洲人,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蝰蛇是偏大,有点类似于MX518或IE3,我家里就是用的蝰蛇,线的材质不错,还好还好
狂蛇比蝰蛇小,感觉比 ...

荃蛇的鼠标线是不错,开始想买罗技G400的,一冲动就买荃蛇了

网友:
两个G300路过,还行,能组成很多宏

网友:
正在用炼狱蝰蛇~ 比一般的鼠标重, 体积也比一般的鼠标大一点。我的手也能握住,拿着很舒服。110g左右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