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时间,赶紧写下自制LGT板ADC测试报告

楼主(2012-05-31):
自制LGT板的电路已经放在论坛里,本次使用的是一颗10K可变电阻测量,ADC测量分压!
使用FLUKE 15B测量分压当做REFERENCE,LGT ADC出来的结果和它比较,手上没有其他更精密的仪器了,大伙就将就着看吧
以下图片为最后一个测试结果实测图片

下图为测试报告!

另外关于ADC firmware请参考Appcat发的帖子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695-1-1.html
本次测试的FIRMWARE完全来自Appcat,再次特别鸣谢Appcat

网友A:
顶!

跳动比较小,10bit的ADC对于不用非常精确的应用足够了。

没有独立的参考源,在设计时VCC要过关。

LGT文档慢慢完善,再加上一些小封装的产品,越来越强了。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1.99,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B:
灰常感谢LZ的测试,这次的ADC输入阻抗小了,是为了提升ADC转换速度,在一些情况建议加跟随器,后续的产品我们做大一些,不够转换速度也许降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灰常感谢LZ的测试,这次的ADC输入阻抗小了,是为了提升ADC转换速度,在一些情况建议加跟随器,后续的产品我 ...

如果用工程片做电容触摸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顶!

跳动比较小,10bit的ADC对于不用非常精确的应用足够了。

有内部Vref的,1.25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工程片做电容触摸会不会有影响?

大神要做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要做电容触摸按键?

有这打算,打算先评估一下,AVR太贵不划算,然后就STM8和LGT两个候选。
初步比较倾向于STM8,因为有现成的库。LGT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Atmel的库,不行的话还得自己折腾,要是电气性能也跟AVR差太多就吃力不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内部Vref的,1.25V

求文档

求精度

求温飘

求......

网友:
这样的测试有意义吗?怀疑。。为何不是采正弦?

楼主:
楼上无需猜测,可以自己实际测试来确认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打算,打算先评估一下,AVR太贵不划算,然后就STM8和LGT两个候选。
初步比较倾向于STM8,因为有现成 ...

以前用过STM8S103F3做触摸按键,效果还不错,外围电路非常简单,有现成的库,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F:
Vref能外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Vref能外接不?

本次测试用的就是外部Vref,也就是VCC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次测试用的就是外部Vref,也就是VCC

我的意思是,vref向外提供参考源,就像atmeg88一样,有vref引脚,可以向外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vref向外提供参考源,就像atmeg88一样,有vref引脚,可以向外输出

这个好像没有哦,不知道后续的片子会不会有

网友:
有没有试试,基准为vcc ,将AD输入设置为内部基准?我测试发现读出来的数据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工程片做电容触摸会不会有影响?

触摸按键用CDV模式ADC最好用内部参考1.2V,因为ADC输入电阻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摸按键用CDV模式ADC最好用内部参考1.2V,因为ADC输入电阻低。

你的意思是外部电容用3.3V IO电压充电,然后跟ADC的采样电容分压后会掉到1.2V以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外部电容用3.3V IO电压充电,然后跟ADC的采样电容分压后会掉到1.2V以内? ...

我想应该是说基准参考电压用内部REF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想应该是说基准参考电压用内部REF吧.

电荷转移式电容按键要把外部电容先充电,再和ADC采样电容分压,内部REF怎么给外部电容充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荷转移式电容按键要把外部电容先充电,再和ADC采样电容分压,内部REF怎么给外部电容充电? ...

可能没有讲到一个问题上面去,这个型号的内部REF没有外部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能没有讲到一个问题上面去,这个型号的内部REF没有外部引脚.

就算有也没法做,因为Atmel的做法是先将IO置为输出模式给外部电容充电的,所以外部电容的电压就是IO电压,完了用ADC采样,电压就会被拉下来,ADC采集到这个电压被拉下来多少就可以判断外部电容的大小变化。
logicgreen建议我用内部1.2V REF为基准,所以我问logicgreen是不是3.3V的IO电压会被ADC的采样电容拉到1.2V以内,否则如何用1.2V REF测超过1.2V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算有也没法做,因为Atmel的做法是先将IO置为输出模式给外部电容充电的,所以外部电容的电压就是IO电压 ...

超过REF的电压应该都是最大值吧.即3FF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等电压降至REF以下再进行采样,反正都要有放电时间的,这样的话要考虑一下实际的放电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超过REF的电压应该都是最大值吧.即3FF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等电压降至REF以下再进行采样,反正都要有放 ...

那种都不需要ADC了,直接用GPIO阀值检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种都不需要ADC了,直接用GPIO阀值检测的。

请教gzhuli,STM的触摸按键方式:
作为充电的IO,充电的时候输出高电平,然后读AD的时候设置为输入模式,再用AD去采样电压吗?
STM AD的输入阻抗是350K左右吗?

网友:
STM的触摸按键能够应用在哪些极端场合?

网友:
正在准备用LGT做一个航模锂电电量检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gzhuli,STM的触摸按键方式:
作为充电的IO,充电的时候输出高电平,然后读AD的时候设置为输入模式, ...

我没做过触摸按键,只是在看资料了解各家的技术实现细节而已。

网友:
从楼主测试数据来看,有个明显趋势,输入越大,AD转换绝对误差越大,这说明有Gain Error,应该修正一下Vref的值,否则最大差到7个LSB,ENOB直接就降低了3bit

网友:
也在玩LGT的ADC,不知道楼主的理论ADC HEX值是按什么公式算出来的.

网友:
内部REF怎么给外部电容充电?

1. adc Vref;
2. adc external pin (with capacitance).
3. the voltage vs. Vref tells you the extent of a charge transfer -> capacitance on the external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