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直流电机电流采样怎么隔离

楼主(2012-05-31):
最近做一个检测直流电机的电流采样,电机是110V的,采样必须要经过隔离后才能到AD,请问用哪种方法隔离好呢?线性光耦应该可以吧,希望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
不懂,但是友情帮顶!

楼主:
我是想用康铜丝来做取样电阻,但是怎么做隔离好一点呢。

网友A:
可以用光耦,型号是HCPL-7840,最适合做电机电流采样的
这个是它的器件手册

网友B: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隔离性能很好,而且内部已经带有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隔离性能很好,而且内部已经带有调理电路。

霍尔电流传感器具体型号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记得在淘宝买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时看到那家店里有霍尔传感器卖
http://huoxin-ic.taobao.com/sear ... e&queryType=cat
就是这家的
我芯片选型的时候一定要先到淘宝搜索一下看好不好买到,价位大概多少,省的选好了买不到

网友:
型号要根据你的电流来确定,我经常用的是ACS712,有5A,10A和3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光耦,型号是HCPL-7840,最适合做电机电流采样的
这个是它的器件手册

你这个是采集电压的,怎么转换成为电流?电流经过运算放大器有没有变化?

网友:
水泥电阻加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采集电压的,怎么转换成为电流?电流经过运算放大器有没有变化? ...

用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就可以了,你搜一下这个片子的应用电路,就是给电机测电流用的

网友(2020-04-08):
采样电机线电流用霍尔ACS724LLCTR-20AB,采样母线电压用线性光耦HCNR201-50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