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秀下我的OV7670模组+FPGA板的显示

楼主(2012-05-31):
下面是我做的OV7670模组+FPGA板的VGA显示效果。FPGA用的XC3S1200E。板上装有2片SDRAM,2个UART,1个VGA,1片SPIFLASH。额外的用户时钟输入、SPI FLASH、FPGA 配置FLASH、IIC PROM等没有焊上。除有1片SDRAM单独占用1200E的IO外,其余的1200E的IO基本都引出了,而且每个引出的IO都配有两个连接插座,可以查到其他底板上,同时也可以连接子板。当用OV7670模组显示的时候,整个板子功耗在0.48A*5V。此时,我试过用台式机的USB供电没有问题。如果想开发图像的无线传输、采集、USB储存等,此板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求楼主开源参考下 毕设急用。。。。

网友:
求代码参考。。。。

网友(2012-12-05):
为什么我读不出寄存器的值呢?请问你有具体的时序图么?

网友:
兄弟,开个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