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终端电阻 功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2-05-31):
网上各种文章都说了RS485的终端电阻阻值如何计算,那么这个电阻的功耗是如何计算的呢?
各位大侠:在比较极端的干扰环境下,需要多大的功率的电阻是比较能稳定工作的呢?或者说对这个电阻的功率有要求吗?
我最近看到有位海龟留美博士(现为一副教授)设计的485电路,终端电阻是0603封装的贴片电阻。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连续收发数据时,电阻上的功率等于 5V * 5V / 120R , 约0.2瓦,如果通讯不频繁,不通讯时电阻上没电流流过,小点也可以

楼主:
不是吧。我这里测量了下。AB之间平时不通信的时候电压有4V左右啊。不可能没有电流流过吧。不过这时我没有连接中断电阻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收发数据时,电阻上的功率等于 5V * 5V / 120R , 约0.2瓦,如果通讯不频繁,不通讯时电阻上没电流流过 ...

'为什么是5x5呢.求解.

网友:
485,2 根线.不管01,都有电压.发送端有输出匹配电阻.不考虑导线电阻时,功率为:
2.5^2/120=52mw;考虑导线电阻时,更小.
为了安全可靠,考虑极端的干扰环境,功率不宜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