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复位难道不是从程序开始处执行吗?看看这现象

楼主(2012-05-31):
void main()
{
  启动画面
  延时2秒

  其它功能初始化
  开看门狗  //1秒 小于上面的延时 stc  WOD_CONr=0X3C
  {
    ........
   喂狗
  }

}

现象: 正常上电启动,程序正常,每次上电都工作正常

按下复位键:启动画面 一直在闪烁,也就是没有喂狗。

为什么???按复位键后和上电 程序难道还不是从一个地方开始执行?

在延时2秒那段程序里不断喂狗,工作正常。郁闷啊

网友:
1、在  喂狗   那加点别的提示,比如LED点亮,串口输出。
2、判断下单片机是否真的成功复位了,复位电容会不会太大。
3、不知道你用什么屏,你屏初始化是否正确。因为你断电后是重新上电 和你在通电过程中重新初始化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郁闷呀
设置一个变量,每次上电减一

上电复位,正常
手动复位,不会减一

NND

网友:
程序问题,你按复位后,看门狗依然继续运行,造成在延时2秒那里重复复位了,
应该在程序初始化最开头处清看门狗、延时2秒里也要内嵌清看门狗,
觉得上面麻烦,那就在初始化最开头处先关看门狗(STC的看门狗可以程序关闭),超级循环前再打开

楼主:
程序开始关狗,没用,。试过了

大师有空试一下,好像都是这样,我想不明白,吃不好,睡不好

同样是复位为什么会不一样,如何解释?

网友:
使用了未赋初值的变量?

网友:
什么看门狗,有的看门狗上电启动后就不能关闭的,
这样当然热复位后程序启动,在2s延时的时候看门狗还是开启的,自然就不停复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开始关狗,没用,。试过了

大师有空试一下,好像都是这样,我想不明白,吃不好,睡不好

方便的话就把程序传上来

楼主:
我重新挑了一部分程序上来
整个程序48K,不好发上来

网友:
推测:上电时,看门狗默认状态是关闭的,所以不影响你在LCD操作中的大量延时,而reset不能改变看门狗已经开启的状态,因而由于LCD操作中大量延时造成看门狗复位,lz可以通过改长看门狗复位时间来验证,比如改为10s试试

楼主:
第一次发现,上电复位和手动按键复位,竟然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开始关狗,没用,。试过了

大师有空试一下,好像都是这样,我想不明白,吃不好,睡不好

前面说错了,看门狗启动后软件无法关闭,
修改如下

void main(void)
{
     WDT_CONTR = 0x35;           //启动看门狗,2.2s @ 11.0592M,空闲不计数
     LCMInit();                             //LCM初始化,即LCD模块初始化
     WDT_CONTR |= 0x10;          //清看门狗
     Start();                                //程序起动画面
     WDT_CONTR |= 0x10;          //清看门狗

     while(1)
     {
          DisplayListChar(0, 0, "ABCDEF0123456789",16);
          DelayNms(10);
          WDT_CONTR |= 0x10;          //清看门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