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intf函数转重定向到串口我在此讲一下!!!

楼主(2012-05-31):
   玩过STM32的应该都是知道的关于把串口重定向到printf函数那边,但是发现单片机的比较少的,但是我还是想用一下。当然printf函数的用处和好处就不必多说了!!他可以输出任意的字符,16进制数,浮点数,包括各式的定义等等。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下面我就以实际例子讲一下。但是还得告诉大家我的设备。单片机是STC12C5204AD。用的是keil2虽然老了点但是本人用着可以。
  先上一张图片吧!!
     这张图片包含了一下数据要仔细看清楚啦!!上面有AD的转换数据,P1口的状态值,波特率设置值,EEPROM读取的数值。上面的所有数据都是通过printf函数打印到串口助手上面如果不用printf函数就会是很麻烦的事情。用的话就会简单多了。
   接下来我们讲程序的实现。首先就是串口的实现,AD转换的实现,波特率的设置,再次我就不在啰嗦,不懂的去网上自己去找吧!!很多很多。。比我讲的都好!!
    单片机的串口重定向比较简单就是不容易想到。来一张图片看一下。这是重定向函数是吧很简单。就是在你配置完串口的时候首先写一个数到SBUF寄存器中然后在用printf函数打印就可以,当让这个顺序是不可以变的,如果你想在追问细节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这应该是开发环境决定的,这一点我就理解这么多,如果有大侠给出更好的解释我也一起共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结构。
   首先是串口配置完成。调用重定向函数。就把串口定向到了printf函数了。我在printf函数里面加上了“串口初始化完毕”。
    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我的串口数据打印情况。仔细看第一行数据就能看到我打印出的字符。并且还能看到程序走的步骤,走到哪一步了,都能得到而且很方便。
   所有的一切都搞定了就可以进行AD转换了。就会看到最长的哪一个字符串,就是我在开始讲的那一串字符数据,程序如下完全是C语言的printf风格。
   printf("\rEMD电子科技 AD_Data: %f V P1: %X Boud_Rate: %d Eeprom: %d\n",(float)(AD_Data),(uint)(P1),(uint)(Boud_Value),(uint)(temp1));
   经过以上讲解大家就可以随意使用串口打印自己想要的东西啦!!!!
   如有更好的望高手提出共同学习!!!
   最后上程序吧!!!

  说明一下本程序只是文本文档不是工程,当然源码不会少的,建立工程立马可用。。。。。欢迎大家交流学习。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无符号长整型数据怎么显示

unsigned long n;

n = 123456789;

printf("%d",n);  或者  printf("%d",(unsigned long)(n));

结果都显示:18838

网友:
printf("%ld",n);试试这个 不同编译器好像有点点差别!

网友B:
这个是调用stdio的库函数吗?如果程序任务中本身就有串口中断,这样用会不会有冲突呢?

网友:
51都可以用printf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符号长整型数据怎么显示

unsigned long n;

无符号长整型数据一般不能强制转换类型一般printf只是无符号整形数据(具体我倒没测试,测试完了再告诉你吧!!),再说单片机处理无符号长整型数据有点吃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调用stdio的库函数吗?如果程序任务中本身就有串口中断,这样用会不会有冲突呢? ...

是调用的库函数,但是把出口定义到了串口,我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这个程序任务本身什么意思??不过我测试的没发现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符号长整型数据一般不能强制转换类型一般printf只是无符号整形数据(具体我倒没测试,测试完了再告诉你 ...

4楼的方法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调用的库函数,但是把出口定义到了串口,我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这个程序任务本身什么意思??不过我测试的 ...

我是说程序本身就有串口任务的,如果调试时用重定向打印,会不会有冲突?

另外想知道,这种重定向打印很方便,串口用的是中断模式?还是printf发送时要判断TI和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程序本身就有串口任务的,如果调试时用重定向打印,会不会有冲突?

另外想知道,这种重定向打印很 ...

在这种方式下无需判断TI直接打印就可以!!不过你也可以进中断清除TI。

网友C:
就是在你配置完串口的时候首先写一个数到SBUF寄存器中然后在用printf函数打印就可以,当让这个顺序是不可以变的,如果你想在追问细节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这应该是开发环境决定的,这一点我就理解这么多,如果有大侠给出更好的解释我也一起共勉。

其实也不用首先写一个数据到SBUF寄存器,只需在串口初始化后,加上一句TI=1;即可。原因是printf函数事实上是调用putchar输出字符的。之所以能输出到串口上,就是因为putchar函数把字符通过串口输出。
这是keil中putchar最简单的版本,其他版本也一样,看函数就明白为什么要先让TI=1;了,楼主写的那个SBUF=0,原理是相同的,写入了数据,那么TI就等于1了,然后就可以使用putchar函数和printf函数了。
putchar函数的源码在{keil安装目录下}\C51\LIB文件夹里的PUTCHAR.C文件里,另外在keil的帮助文档里有说明
char putchar (char c)  {
  while (!TI);
  TI = 0;
  return (SBUF = c);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不用首先写一个数据到SBUF寄存器,只需在串口初始化后,加上一句TI=1;即可。原因是printf函数事实上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2012-07-02):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3-08-13):
试过了,果然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正在找这个呢 谢谢

网友(2013-11-08):
keil C51里面好像可以直接用printf 吧

网友(2014-01-13):
应该叫 I/O 重定向到 uart 吧,怎么说成 uart 重定向到 printf 呢?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不用首先写一个数据到SBUF寄存器,只需在串口初始化后,加上一句TI=1;即可。原因是printf函数事实上 ...

mark,函数转重定向,好东西。留名学习。

网友:
学习了,碉堡了

网友(2014-08-12):
Mark 上回看过,重新在看一次

网友:
这哪叫重定向?其实这个是KEIL默认的功能,printf()就是输出至串口的,但使用前要做设置:
UART_Init();
TI = 1;
主要的就是TI这句,激活串口中断处理,楼主的做法繁琐了,没有真正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符号长整型数据怎么显示

unsigned long n;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4-11-08):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想好好用用这个函数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重定向?调用printe前,ti是1就可以了。另外你试试让助手十六进制模式显示,目测会有很多0

网友D(2015-02-27):
想打印浮点数遇到了麻烦,只好找别人写好的东西。
楼主的办法我好像看的迷迷糊糊的,但是有启发,刚试出来一种办法
1、把C:\Keil\C51\LIB 目录下的putchar.c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然后加进工程,改写里面的芯片寄存器头文件包含(中国芯片的寄存器头文件#include "xxx.h")
2、在初始化串口函数的最后一句增加SBUF=0;这么一句,不加这一句是不行的。
3、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dio.h> 具体printf的参数可以搜索当前keil的帮助文档 里面很详细。
keil 版本是 V952,感觉比自己写的打印函数强大多了!

网友:
下班了!明天再看!!!

网友(2016-11-02):
引用 网友D:
想打印浮点数遇到了麻烦,只好找别人写好的东西。
楼主的办法我好像看的迷迷糊糊的,但是有启发,刚试出来 ...

解释的比较清楚  学习了

网友(2017-09-13):
学习一下,调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