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F文件怎么实现动态的加载?

楼主(2012-05-31):
问题如题.

网友:
表示对此问题表示关注,我现在知道的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加载。方式1:对于较为简单的映像可以通过编译器选项设置;方式2、通过表现分散加载文件scatter文件实现分散加载(从书上看来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的我不知道。希望高手出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