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模拟电路,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5-31):
关于R1=560K, 就让三极管进入截止区,不明白怎么分析的.

楼主:
假设Vbe = 0.7v, 12-0.7/560K = 0.00002A = 20uA;这能推断出BE结截止吗?

网友:
不可以尽信书,看书时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

楼主:
兄弟,我用PROTEUS模拟过了啊, 确实他给出的波形是对的,说明是截止的

网友:
建议楼主用试试图解法 看看静态工作点

网友A:
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的划分取决于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不同晶体管差别很大,一般是从晶体管的Vce——Ic——Ib图上查得(注意这个图很有特点,是两个变量,好几根线),一般模拟电子电路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的划分取决于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不同晶体管差别很大,一般是从晶体管的Vce——Ic— ...

原来如此,我先前也在考虑是不是和器件相关,但没想到去看看DATA SHEET.

网友B:
注意到原图片描述中“波形为截止失真波形”
此时电路的直流静态工作点不在截止区的,而是比较接近截止区。
而是当交流输入信号的负半周的时候进入截止区,呈现截止失真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的划分取决于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不同晶体管差别很大,一般是从晶体管的Vce——Ic— ...

不过,找到2N1711, 2N3711的手册, 并没有那个图啊. 我的MULTISIM 7.0中没有2N1711, 只有2N3711,我用的这个代替做的仿真.
确实仿真证明截止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先前也在考虑是不是和器件相关,但没想到去看看DATA SHEET.

这个电路很容易造成失真的,所以实际多用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到原图片描述中“波形为截止失真波形”
此时电路的直流静态工作点不在截止区的,而是比较接近截止区。

请参见这两个图, 那么,我发现,在仿真实验中, 只要R1通路存在,无论R1加到多大, 那个截止失真图,只是变得截断更多而已.
那是不是说静态工作点无限接近截止区,但永远到不了截止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参见这两个图, 那么,我发现,在仿真实验中, 只要R1通路存在,无论R1加到多大, 那个截止失真图,只是变 ...

理论上就是这样的啊

基极电流 = (VCC - Von)/ R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找到2N1711, 2N3711的手册, 并没有那个图啊. 我的MULTISIM 7.0中没有2N1711, 只有2N3711,我用的这个 ...

模拟电子电路书上是类似这个图,右下侧就是截止区,datasheet上很少有,一般是根据β反推
另外,截止区是相对来说的,是指Ib × β <<E ÷ Rc    (远小于)

网友:
不明白怎么分析的

not sure if 560k will get the shut off the bjt but generally, sufficiently small Ib leads to very small beta and low Ic -> the ability to reproduce positive swings is limited.

in this particular circuit, you are likely observing clipping on the positive end, as the amp has very high gain. If you put a small Re resistor there (thus introducing negative feedback), you will get better performance.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THX  all of you for your help

网友:
关于R1=560K,就让三极管进入截止区,假设Vbe = 0.7v, 12-0.7/560K= 20uA;这能推断出BE结截止吗?----------三极管本身沒有截止,尤其你假設Vbe = 0.7v时等于表明三极管是导通。变更820Ω可改善输出。
只是集極接近VCC或GND时输出信号被擠压(削平、截波)是否該稱为"截止"而己。

网友:
分析电路一定要从最基本的原理来想。并不是想当然的。

网友:
我也来看看,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
对于NPN三极管,判断上面截止,放大什么的,扣定义,截止:Ube<=0,且Uce>Ube,放大区:Ube>=Uop(开启电压),且Ubc<0,至于饱和区,即是发射结和集点结都处于正向偏置,当Uce=Ube

网友(2012-09-06):
ls的,课本背的再熟,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分析曲线。
而且,这种背法,总是要忘掉的。这就是大学课本的垃圾之处。
况且c图竟然是错的,我服了
一个经过电容耦合的交流信号竟然全是正向的。
编者他码的B把剩下的不平衡电荷全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