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决LGT8F08A的ADC输入阻抗低的低成本方案

楼主(2012-06-01):
现在LGT8F08A的ADC输入阻抗比较低,约为20K,如果要求输入阻抗高的话只要加一个三极管2N3904的电压跟随器,

2N3904的放大倍数在100至400,假设ADC的输入阻抗为20K,那么加跟随器后的输入阻抗Ri=放大倍数x发射极负载电阻,

Ri=100x20,400x20即有2M至4M欧。

2N3904的贴片价格约为3分人民币。

网友:
温度稳定性如果保证,Vbe好像很容易受影响

网友:
奇怪了,AVR的ADC输入阻抗确实有点高,最经发现STM32的输入阻抗也特别小

网友A:
vbe怎么算呢?低于vbe的输入怎么算呢?有要求的估计得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怎么算呢?低于vbe的输入怎么算呢?有要求的估计得运放跟随

Vbe是固定的0.6V。如果被测电压较低可以加偏置,把基极电压抬高,比如把基极的偏置电压设定到Vcc的一半。如果精确测量,建议用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Vbe是固定的0.6V。

猫姐,那个不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猫姐,那个不是固定的

应该说猫弟,那个不是固定的。
呵呵。AVR  Analog Input Resistance 100 MΩ,这个好,基本上不会影响要采集的信号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Vbe是固定的0.6V。如果被测电压较低可以加偏置,把基极电压抬高,比如把基极的偏置电压设定到Vcc的一半。 ...

那个电压起码变动0.1V,0.5~0.6基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压起码变动0.1V,0.5~0.6基本都有。

因为Ib动态很小,Ib等于Ic除放大倍数,Vbe基本是一个固定值,不会有0.1变化那么大。

网友:
抬高基极电压,用什么抬?用电阻加法的话,抬完说不定又回到输入阻抗低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be是固定的0.6V。如果被测电压较低可以加偏置,把基极电压抬高,比如把基极的偏置电压设定到Vcc的一半。 ...

给个测试过的电路看看吧

网友:
馊主意。鉴定完毕。。

网友:
确实是馊主意,还是LM358靠谱,国产2毛钱,5V供电,输出加个下拉电阻,0~3.3V完全覆盖。

网友:
LZ对模拟电路不熟悉

网友:
Vbe随温度变化的,都能当温度计,不是你计算的那么简单,那是理论值.
输入阻抗大变小容易,变大难

网友D:
馊主意。鉴定完毕。。

:)

But is the ADC input impedance really 20K? that's very low and hard to design.

I think there are some misundestanding here (most likely mine).

网友:
引用 网友D:
:)

But is the ADC input impedance really 20K? that's very low and hard to design.

应该是S&H时间短了,所以等效输入阻抗就小了。

网友:
不明白LGT的ADC设计为什么会是低阻抗输入
如无意外,应该是SAR结构的,对于低端应用,这种结构最划算,速度够快,面积又小,位数也够用,很多时候连采样保持电路也直接省掉的
输入信号应该只需要接到内部的比较器就行了,应该是高阻才对,难道还加了什么别的处理吗?或者就是采样保持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模拟比较器输入阻抗怎样?
应该很高吧?我还想用来检测锂电电压呢,用ADC看来有点麻烦。

网友E:
作为芯片生产厂家,的确不应该给出这样的方案;毕竟相对于性能来说,成本并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芯片生产厂家,的确不应该给出这样的方案;毕竟相对于性能来说,成本并不是最重要的; ...

看对精度的要求,以及低于0.6V的时候三极管截止。

这个三极管的跟随器很适合做电容触摸的设计。

网友:
我一直以为LGT源自TW。

网友:
输入阻抗低的,建议查查手册,看它的ADC是否是灌电流型的。灌电流型ADC输入阻抗确实低,因为它需要电流产生电压。电压型ADC的输入阻抗就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对精度的要求,以及低于0.6V的时候三极管截止。

这个三极管的跟随器很适合做电容触摸的设计。 ...

嗯,这样就清楚了;对于有精度要求的,要使用运放缓冲;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楼主的思路,是这样的吧。

比如要用在充电器上面,使用温敏电阻对温度测量,如果仅需要知道某个上限或下限,可以使用三极管跟随;如果要测量电池电压的话就只能使用运放了。

网友:
馊主意。鉴定鉴定鉴定鉴定鉴定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对精度的要求,以及低于0.6V的时候三极管截止。

这个三极管的跟随器很适合做电容触摸的设计。 ...

串個補償的反向二極管, 抵銷Vbe的溫飄如何, 5%一定行, 始祖級的穩壓都這樣搞對付Vbe的溫飄
參考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绝对是馊主意
话说做好温补的射随电路。。。占用PCB面积和运放相比如何???

再说了358有低功耗的···

网友F(2013-03-08):
加个CA3140高阻抗运放当跟随器吧,电阻也不用加,直接搭成一个跟随器就行,输入阻抗轻松上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CA3140高阻抗运放当跟随器吧,电阻也不用加,直接搭成一个跟随器就行,输入阻抗轻松上100M ...

那价格也不菲吧?哈哈

网友:
解决LGT的ADC输入阻抗低的最好方案就是“你”把它做成高阻的就行了!!!

网友:
今天调试 比较器,也同样遇到输入阻抗低的问题,期待在新的LGT8F88A总会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