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元件旋转问题

楼主(2012-06-01):
电脑一点小问题卸载Altium Designer 后再安装,怎么在原理图里面放置元件按空格键无法旋转了呢
以前很正常啊?
有哪位也碰到过的说说怎么解决,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输入法是否为美式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法是否为美式键盘

输入法切换过了,木用哦,以前用好好的。我发现按住鼠标左键,再按字母R也可以,为什么按空格就不行了呢?

网友B:
shift+空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空格试试

不行哦,直接不能旋转了,怎回事

网友C:
考虑是否开了其它软件,热键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是否开了其它软件,热键冲突了.

关机了都不行

网友C:
不是关机.你暂时把其它的软件都退掉,只开AD,对了你用的什么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关机.你暂时把其它的软件都退掉,只开AD,对了你用的什么输入法?

不是其他软件问题吧,以前用好好的,搜狗输入法

网友C:
QQ拼音输入法,ctrl+空格是切换中英文.
这点很可能和搜狗是一样的.你换成其它输入法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拼音输入法,ctrl+空格是切换中英文.
这点很可能和搜狗是一样的.你换成其它输入法应该就好了. ...

不会吧,以前行怎么就行,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拼音输入法,ctrl+空格是切换中英文.
这点很可能和搜狗是一样的.你换成其它输入法应该就好了. ...

没有用哦

网友D:
以前试过如果是中文输入的时候不行,但切换到英文输入状态后就可以了。不知楼主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试过如果是中文输入的时候不行,但切换到英文输入状态后就可以了。不知楼主的是什么原因。 ...

我现在是都不行。。。。
主要是在建立原理圖庫的時候,不能旋轉元件腳,但是做PCB的時候又可以轉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我是重装了 系统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我是重装了 系统 就可以了

哎。。。不提了盗版伤不起啊

网友(2012-07-02):
应该是防界面惹的祸  你看一下 view下有个keymapping 设置成default试一哈

网友:
楼主,我觉得可能是你的输入发的问题。在使用AD的是后必须用英文输入状态,而且不能使用除系统自带以外的其它输入发。如果这样也不行,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
键盘有键按下了吧

网友F(2014-01-27):
主界面上有设置,设置不同的角度可以不同的方向放置,你可以设置30°C或者任意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界面上有设置,设置不同的角度可以不同的方向放置,你可以设置30°C或者任意角度 ...

这些方法都试过了,最后换系统解决了,估计我用的盗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