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驱动5W8欧姆喇叭声音不大

楼主(2012-06-01):
怎么才能让声音更大?急啊。。。。。
LM386输出加三极管?
还是用电路将喇叭功率降低?
求方法啊。。。

网友:
不如用TDA2822接成桥式,可以得到接近两倍电源电压的vpp输出

楼主:
我以前用的TDA2005 但是使用过程中板子7805芯片很容易就烧了,还有就是杂音特别严重。。
我现在用LM386 音质倒是上去了,可惜音量不大,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音量提升大,
有人会说换喇叭,可是我手头上现在还有将近1000对这种喇叭。。所以。。
谁有好的办法能把音量提高,不胜感激

网友A:
LM386有一个增益调整,通过外接元件可以调整放大倍数。好像是1脚和8脚,记不太清楚了,查查典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有一个增益调整,通过外接元件可以调整放大倍数。好像是1脚和8脚,记不太清楚了,查查典型应用。 ...

这个我查资料看过,1.8之间调的是电压增益,对功率影响不大

网友B:
提高386工作电压,或386用原装的,不要用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386工作电压,或386用原装的,不要用国产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386输出更大功率呢?
或者在386输出加个什么驱动电路?

网友:
也再用LM386
同问

网友C:
LM386的功率不可能达到5W,必须要扩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386输出更大功率呢?
或者在386输出加个什么驱动电路?

1. 没盒子声音的响度是提不起来的
2. 5W其实很大声了..
3. 386其实出不了5W.....换TDA203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86的功率不可能达到5W,必须要扩流

怎么扩?求教导啊

网友B:
386本来就达不到5W。用D类吧。 比如:你只能担100斤,要你担200斤,你担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6本来就达不到5W。用D类吧。 比如:你只能担100斤,要你担200斤,你担得了吗? ...

那用什么IC比较合适呢?

网友D:
386的功率是很小的,要大的功率只能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6的功率是很小的,要大的功率只能换方案。

我现在想换方案。。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网友:
搜下汽车上用的功放芯片吧,单电源的,高集成的。

网友:
能提供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
扩流还不如选大点功率的芯片TDA2030之类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个50w的喇叭呢,我看见的lm386只用个0.5w的喇叭

网友:
TA7270  TDA1521 都是好东西,绝对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这些比TDA2030外围简单的多,非常好用。

网友:
飛利浦有很多极少零件的音頻功放IC 。

网友:
用两片lm386接成BTL,可以输出3W功率.声间质量好

网友(2012-07-06):
不理解的是386比TDA2005音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