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IOS2的等精度频率计(精度高于10-6次方)

楼主(2012-06-01):
开发环境 QuartusII 7.2 和 niosII 7.2

新加入,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技术上讲,恭喜你,学会了如何使用NIOSII和锁相环;工程上讲,你没从这个项目中想清楚频率计哪里最关键,跟做了个计数器差不多,搞不好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项目上讲,你完全没考虑成本问题,跑NIOS II的硬件成本远高于一个频率计所需的资源,喧宾夺主。

网友A:
如果要显示8位有效数字,阀门时间是多少?
市售的便宜的频率计要100s阀门时间才能显示满8位,太扯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显示8位有效数字,阀门时间是多少?
市售的便宜的频率计要100s阀门时间才能显示满8位,太扯蛋了。 ...

不是吧....
比如说
hp 53181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显示8位有效数字,阀门时间是多少?
市售的便宜的频率计要100s阀门时间才能显示满8位,太扯蛋了。 ...

高精度的基本上都是等精度测频,由原理决定了闸门时间不能过短,或者大幅度提高参考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比如说
hp 53181a...

HP的怎么也扯不上“便宜”二字吧?二手都TM四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P的怎么也扯不上“便宜”二字吧?二手都TM四位数……

呃...这个...本来就是价格换指标的东西...
这货基本上二手都是大几千....
- -!
但是如果买一个这个货能创造足够的价值的话,
或者说,不买这货就没法创造价值...
再贵也得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精度的基本上都是等精度测频,由原理决定了闸门时间不能过短,或者大幅度提高参考频率 ...

我是曾经考虑过用fpga做一个参考频率100MHz的频率计的。

绝对精度好说,diy一个ocxo,用带pps的GPS模块标定好了,能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不怕标定一次花上几个小时,至少能知道绝对精度是个什么水平。

没做主要是快速反应的高精度频率计目前还用不上,没有驱动我做这个项目的动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呃...这个...本来就是价格换指标的东西...
这货基本上二手都是大几千....
- -!

绕开频率计绝对精度可比电压源的绝对精度容易多了。
可以宽范围任意写频的经过测试的可靠铷振(测绝对频率的成本比测电压低太多太多),加上混频器测试差频。。。。。

网友D:
记得HP的是1秒9位还是10位,还是很N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开频率计绝对精度可比电压源的绝对精度容易多了。
可以宽范围任意写频的经过测试的可靠铷振(测绝对频 ...

时间测量本来就要比电压测量的精度高..所以,两者之间的比较没有大的意义.
而后面那句..呃...不知道是不是想表达量子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HP的是1秒9位还是10位,还是很NB的。

53181a是10位/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曾经考虑过用fpga做一个参考频率100MHz的频率计的。

绝对精度好说,diy一个ocxo,用带pps的GPS模块 ...

ocxo加GPS说是好说,做起来学问大了。鉴相、滤波、调节三大块的算法选择都会带来极大的差距。时间频率测量这类东西,做起来容易,做的能用就难了。有条件接个好点的铷钟比对下就知道OCXO的方案想做好有多难了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2012-07-11):
引用 网友A:
我是曾经考虑过用fpga做一个参考频率100MHz的频率计的。

绝对精度好说,diy一个ocxo,用带pps的GPS模块 ...

请教下前辈是什么方案?内部PLL倍频到1G?延迟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