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板控制电路

楼主(2012-06-01):
本设计是采用STC12C5A60S2单片机为中心控制器,利用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来检测帆板的倾斜角度,单片机通过对ADXL345传感器的信号进行采集和处理算出其在垂直平面上的倾斜角度,应用PWM控制计算机散热风扇的功率,从而实时控制风力的大小并显示帆板的转角θ,系统显示采用诺基亚5110手机液晶屏。在7cm~15cm范围内,转角θ在5秒内能够达到设定值,分辨率达到1°,绝对误差≤5°。
PWM脉宽调制,角度检测,距离,智能控制。

网友(2014-08-04):
以前我们弄过一个摇摆控制,上面用一个角度传感器,还有一个步进电机,电机上放着一个面板,放着硬币,中心控制也是用的51,挺有意思的,我们只做到放2个硬币,再多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