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集成SVN版本管理的简易教程(原创)

楼主(2012-06-01):
一、测试环境介绍
    系统:WINXP-SP3
    SVN版本:TortoiseSVN-1.7.4.22459-win32-svn-1.7.2.msi + LanguagePack_1.7.4.22459-win32-zh_CN.msi(中文语言包可以不安装)
    SNV安装路径:C:\Program Files\TortoiseSVN
    keil安装路径:D:\keil
    软件安装就不需要多说了。

二、测试需要准备工作
    1.用SVN新建一个版本库。
      a.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用于存放版本库。我的做法是创建D:\SVN_LIB,然后把所有的库都放在里面。

图1 创建版本库

图2 版本库结构确定
这里直接点确定就可以了。

      b.MDK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文件(大家都会),我创建的工程在D:\test中。
      c.将工程文件夹导入到刚才建立的库中。

图3 将工程文件导入SVN库
      然后删除工程文件,从SVN库中导出刚才导入的工程。

图4 导出工程文件
现在查看工程文件夹中的每个文件是否都有一个绿色的小勾。那表示该文件是当前库中的最新版本。

三、在MDK中配置SVN版本管理工具
      1.进入工程文件夹,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命名为test.SVCS(注意后缀名不是txt而是SVCS),然后打开刚才MDK工程。

图5 进入MDK版本库管理配置
      进入后,在Template File中选择刚刚建立的test.SVCS文件,当前该文件为空。
User Name:输入当前计算机用户名,一般没有用户名都是Administrator。
Database:输入版本库地址,我们刚才建立的版本库地址是:file:///d:/SVN_LIB/test

图6 版本管理工具配置界面
      2.在MDK中嵌入SVN版本管理工具
点击生成一个选项,每个选项可以配置成一条命令,一条命令就对应中SVN的一个操作。
Command:输入该操作的命令
Arguments:输入命令参数,命令参数的格式可以参考MDK的帮助文件(关于%#V等符号的意义帮助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Environment:这个我也现在也没有弄明白
Initial Folder:输入工程路径
add操作--将一个文件(当前正在编辑的文件)增加到版本库中

图7 add操作配置

remove操作--从版本库中移除一个文件

图8 remove操作
其他操作就不详细列举了。全部在附加test.SVCS中。每个操作的作用请参考SVN的帮助文件。

如果使用googlecode等SVN的网络库,只需要在Database中输入相应的库,如果有密码会提示输入密码。

交流邮箱 lugang0512@gmail.com

网友:
学习了。。早看到MDK有一个SVC的选项,一致没研究过怎么用的。。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赞lz

最近开始使用上git,迷上了github。。。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总是co出来改好后再ci,麻烦

网友:
谢了,一直不知道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总是co出来改好后再ci,麻烦

就是啊,所以后来就仔细看帮助,终于找到了集成的方法。
所以说看帮助得实惠

网友B:
为什么在整个库操作时  检入库 提示没有指定路径呢??

网友:
楼主真好,我也学学。一直不知道咋用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在整个库操作时  检入库 提示没有指定路径呢??

这个我是测试过的,都能通过。
首次检查是否安装上面的步骤进行的,然后检查下版本是否和上面的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测试过的,都能通过。
首次检查是否安装上面的步骤进行的,然后检查下版本是否和上面的一致。 ...

已经ok了。谢谢。

网友(2012-09-22):
里面的这个path怎么填?

网友C:
兄台 能不能不要都用test。 混淆了……    老提示 没有在命令行指定路径和文件。。。   把路径指定为源代码的根目录后,单文件操作可以了,库的操作还是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 能不能不要都用test。 混淆了……    老提示 没有在命令行指定路径和文件。。。   把路径指定为源代码 ...

坚决同意。名字为什么要起一样的test.
而且大小写也有区别。。。

不过还是搞定了,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很有用啊,可以把服务器路径设置在金山快盘里面么?

网友(2013-06-11):
团队一直用Eclipse+EGIT,开发无压力~

网友:
不错  这个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2013-08-03):
有人研究Git的配置方法吗?

网友D:
不是说TortoiseSVN只是个Subvision的客户端吗,客户端有自己在任意地方创建库的功能了?

网友(2014-06-30):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TortoiseSVN只是个Subvision的客户端吗,客户端有自己在任意地方创建库的功能了? ...

TortoiseSVN集成了Subvision

网友(2014-08-05):
我按照您的步骤操作了,但是报错了。
“No path or pathfile specified on the commed line ”,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库操作能用???

网友:
mark,我没有使用到这个集成的功能

网友:
不知道这个 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4-12-16):
可以做个PDF的吗?图片有几个一直刷不出来,谢谢了

网友:
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
大的项目,用git更好

网友(2015-07-02):
多谢,正好要用到这个

网友(2015-09-06):
先标记了,谢谢!

网友(2015-12-31):
还是直接用github简单一点

网友:
有用,版本管理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