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雷柏3100 2.4G蓝光

楼主(2012-06-01):
前一段时间,比赛送的雷柏3100 2.4G蓝光无线鼠标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放着不用了。今天忽然想弄个学习一下2.4G无线通信,就把它拆了,
发现里面的鼠标内的芯片是R24-M  M1376F ,  nano接收头上是R24-R D1352F(也可能是01352F,太小看不太清),上网查不到什么资料,各位大侠有没有相关资料帮忙提供一下,多谢
有的话想用它做个无线通信的小东西,有可能吗?

网友A:
芯片果断D1352F,
做无线传输的话,接收头能有办法直接操控不,驱动程序要另外写吧.
或者直接抓取传送过来的鼠标控制数据流,在发射机上把数据加载到鼠标控制的4个字节中,这样应该可以实现少量数据的传输,如果是大量数据的话,速度会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果断D1352F,
做无线传输的话,接收头能有办法直接操控不,驱动程序要另外写吧.
或者直接抓取传送过来的 ...

大侠讲的太深奥了,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不太清楚,大侠有没有这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之类的资料,或者是从哪里可以查到?共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