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8952用电视红外遥控玩贪食蛇游戏(代码加报告)

楼主(2012-06-01):
单片机的期中考试项目,用开发板做的,用的电视遥控器,NEC编码。先显示图片一张然后玩贪食蛇游戏
还有视频讲解,顶的超过20楼我就发(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支持下!!!

在阿莫论坛收到的第一个回复,赞一个

网友B:
我也支持下呵~大一新生刚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支持下呵~大一新生刚学习呢

谢谢支持,大一的话还是把高数英语考好比较靠谱,电类专业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大二下以后展开的,反正我大二之前学的单片机都是不系统的悲剧。每次都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兴奋的学一下,然后碰到考试复习就停止掉。 还好攒了成绩确定能保研了,然后开始计划,51,avr,fpga,stm32,arm11......智能车,四轴。。。。。。。

网友:
支持下呵~大一新生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大一的话还是把高数英语考好比较靠谱,电类专业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大二下以后展开的,反正我大二 ...

谢谢师兄指点~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下的嘛!

网友C:
想问下文档是用什么编辑的 那个代码的颜色是手动的 还是怎么产生的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文档是用什么编辑的 那个代码的颜色是手动的 还是怎么产生的   求指导~~ ...

是这样的,有一个文本软件叫做notepad++,用它打开代码,然后点插件-》NPPexport->all formats,然后粘到word里,支持所有主流代码加亮

网友:
支持一下  不错 求降解

网友:
不错,值得顶一个.

网友:
这有什么??还顶 20楼呢。。

网友D:
我还以为是和以前那位极限的高手一样
在电视上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和以前那位极限的高手一样
在电视上玩呢。。

貌似看到8952就不用想是VGA或者色差了吧,速度太慢了。。。。。题目有问题过了24小时不能改了
不过主意不错,本来是准备用fpga做一个12864转VGA的虚拟12864屏幕的不过要期末考试了,考完再上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看到8952就不用想是VGA或者色差了吧,速度太慢了。。。。。题目有问题过了24小时不能改了
不过主意不 ...

鄙人才疏学浅
没有用过8952(没有看附件 偷懒)
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AT89S52

51 确实有人把VGA弄上去了 我还心中暗地里佩服了好久好久。。
传送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看到8952就不用想是VGA或者色差了吧,速度太慢了。。。。。题目有问题过了24小时不能改了
不过主意不 ...

FPGA....好高深莫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鄙人才疏学浅
没有用过8952(没有看附件 偷懒)
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AT89S52

他那个是改进的51单周期执行,至少比我的这个STC89C52快12倍。而且我的汇编是很垃圾的。直接实现这个不可能,用fpga开发板转接一下还有可能,那个的vga已经调通了的,当然这个绝对没有实际价值(fpga自己有nios II的软核处理器的,性能arm7级别的)

楼主:
视频
http://kuai.xunlei.com/d/QDVGMDZNRB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