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电源芯片型号(spartan-6的)

楼主(2012-06-01):
图中的小板应该算是spartan-6的最小系统。有FPGA,SPI Flash(配置用的)和一个电源芯片(N5312)。
感觉电源芯片挺小的不知道型号是什么,上网搜了印字也没有结果。

网友A:
型号是EN5312Q,可以下载到PDF。

网友:
LZ兴趣把这块板子介绍一下么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吧  给FPGA提供1.2V的电源   不过一般是不使用开关电源直接给FPGA供电,开关电源纹波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EN5312Q,可以下载到PDF。

谢谢!知道型号就好办了。

这个图片是在淘宝上一家卖芯片的店铺看到的。觉得挺小巧的,但是店主只有芯片,这个图片应该是借用的。

开关电源对数字电路影响应该不大,加钽电容应该可以满足一般的使用,要是模拟电路就不能用这个供电了。

网友B:
xilinx的参考设计倾向于TI的供电方案,我有一块spartan6 LX9的板子,电源IC就是TPS657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参考设计倾向于TI的供电方案,我有一块spartan6 LX9的板子,电源IC就是TPS65708. ...

谢谢推荐型号。我正有意设计一块spartan-6的核心板,带电源,SPI Flash,DDR2 RAM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型号就好办了。

这个图片是在淘宝上一家卖芯片的店铺看到的。觉得挺小巧的,但是店主只有芯片 ...

模拟电路也能用,用大容量和高频电容搭建LC滤波就行了。

网友:
FPGA的供电很多都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
关注这个,正准备着手sparta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