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芯片时钟走得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现在正在学习做个时钟万年历,有点头绪了,但DS1302芯片走得不准,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干脆不用

网友:
不知是怎么回事

it is not powered on.

网友:
问题没描述清楚啊
不准,快了慢了?
我买到一批DS1302,走时超快。拿示波器看OSC波形,根本不是正弦,而是像半波整流过的波形。后来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A:
DS1302芯片晶振加电容了吗?我原来遇到过,加了电容很准,不加就不准

网友:
晶振电路问题!!

网友B:
一个是晶体本身,另一个是负载电容.

网友:
晶振有点难伺候 一般的晶振 有温漂    直接 美信申请样品 换 DS3231 或者 DS32C35之类的  3.3V供电   内置温补晶振  很准  接口是 IIC 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晶体本身,另一个是负载电容.

嗯,之前我用的是104的瓷片电容,晶振起振不了,后来换了30PF的,但时钟走得变慢了,怎么调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芯片晶振加电容了吗?我原来遇到过,加了电容很准,不加就不准

加了30Pf的,时钟走得变慢了,不知怎么调整好ne?

网友:
我也有类试的问题,关注!

网友:
有可能是1302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芯片正规厂家生产,晶体是质量较好的就没有任何问题,批量生产过。
在晶体选择上一定要做好的东西,不要买3~5角钱的东西,那些都太烂了!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网友:
NND,现在的时钟就是走时很快!

一天要快那么个1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之前我用的是104的瓷片电容,晶振起振不了,后来换了30PF的,但时钟走得变慢了,怎么调整好呢? ...

要用8pf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30Pf的,时钟走得变慢了,不知怎么调整好ne?

我加的是20P的,走了三个月了,挺准的(跟电视上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的是20P的,走了三个月了,挺准的(跟电视上对的)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的是20P的,走了三个月了,挺准的(跟电视上对的)

嗯,试试看!

网友:
使用负载电容6pf的晶振,不需要加电容。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 走时也快,  没接电容到GND, 接一个6PF在两脚之间, 依然走快

网友:
晶体接两个10P电容,有条件测一下频率。应该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之前我用的是104的瓷片电容,晶振起振不了,后来换了30PF的,但时钟走得变慢了,怎么调整好呢? ...

看crystal的那个说明,上面会说匹配电容装多大.

网友:
我接2个20pf的电容,一年快3分钟

网友:
一般晶体电容要求6-15pF,你弄了那么大的走时不准确也正常

网友:
有条件最好能拿示波器看一下频率。没有的话看芯片资料,里面应该有相关的调试说明。

网友:
你要看你的晶振要求的负载电容是多大,有的要求12P,有的要求6p.电容大了肯定慢。

网友:
学习,以前做过,但没用时钟芯片,用里面的定时器,调试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