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蓝牙串口源码(转载)

楼主(2012-06-01):
刚刚搜索了下,找到了个android蓝牙串口的源码,资料来源:http://hi.baidu.com/liuhuiviking ... 0e00e3e1fe0b74.html

再附送一篇蓝牙串口开发的指南

网友:
正学习android,这个很好。

网友A:
唉。可惜没有安卓呀,真想用手机玩玩控制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可惜没有安卓呀,真想用手机玩玩控制单片机

同解,就是不知道哪里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解,就是不知道哪里入手

知心人啊,,泪奔~~

网友:
学习中 先收下

网友C:
LZ     你用的什么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用的什么模块啊

蓝牙串口模块,淘宝很多

网友:
那个怎么连接的不会  有没有jar的哦

网友B(2012-07-03):
兄弟,我下载你那个代码,里面那么多的错误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下载你那个代码,里面那么多的错误咧?

估计是你的SDK不完全,重新更新下SD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你的SDK不完全,重新更新下SDK

不会吧?那个是4.0?
刚搞这个,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那个是4.0?
刚搞这个,不懂啊

高版本运行低版本无问题

网友(2012-10-18):
代码很好,谢谢了

网友(2012-12-20):
安卓串口编写

网友:
有没有装在手机上试过的?

网友:
标记!多谢共享!

网友(2013-01-21):
下了,编译okay。需要买个蓝牙模块玩玩

网友:
从网上转载一个获得对方蓝牙设备mac地址的代码
/*
            BluetoothAdapter adapter= BluetoothAdapter.getDefaultAdapter();
                          //判断BluetoothAdapter师傅哦为空,如果为空,则表明没有蓝牙设备
                           if(adapter!=null){
                              System.out.println("本机拥有BlueTooth");
                              //调用isEnable方法,判断当前蓝牙是否可用
                                  if(!adapter.isEnabled()){
                                     //创建一个intent对象,。该对象用于启动蓝牙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BluetoothAdapter.ACTION_REQUEST_ENABLE);
                                     startActivity(intent);
                                 }

            Set<BluetoothDevice> devices = adapter.getBondedDevices();
                                   if(devices.size()>0){
                                      for(Iterator<BluetoothDevice> iterator =devices.iterator();iterator.hasNext();){
                                           BluetoothDevice bluetoothDevice = (BluetoothDevice) iterator.next();
                                         //打印远程蓝牙设备的地址
                                          System.out.println(bluetoothDevice.getAddress());
                                          }
                               }
                           }
            */

网友(2013-07-04):
学习了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这个要顶起

网友(2013-11-29):
正在学安卓蓝牙,记下先.

网友(2014-03-06):
楼上都是高手.谢谢!

网友:
谢谢。正在看相关资料。

网友(2014-04-12):
正在学习~·拿走啦~~

网友(2014-05-15):
正在搞这个,不过是BLE的。

网友:
超级喜欢~正在研究!

网友:
MARK! 不明觉厉的赶脚

网友:
刚刚买了一本书看的不是很懂正好,学习下谢了 a

网友(2014-09-21):
M A R K!!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1-05):
Android蓝牙串口

网友:
学习了,正想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