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要购买两片LMP90100,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正品。。

楼主(2012-06-01):
在做实验,用到了TI的模拟前端芯片LMP90100,之前在淘宝上以25元每片的价格买了3片回来,按照手册上的推荐电路制板,程序也是直接使用的官方的程序(只更改了SPI读写函数),现在有比较多的问题:

第一片:能够正确的写入和读出寄存器,读取ADC的值的时候有不少问题,表现为LMP90100发送出来的CRC码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发送出来的ADC值大部分是对的,但是偶尔有一部分数值是0x7FFFFFFF和0x000007FF

第二片:能够正确的写入和读出寄存器,但是读取出来的ADC数值都是固定的0x7FFFFFFF

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买到的芯片有些问题,想要通过可靠的渠道买两片来重新试一下,不知道哪种途径购买比较方便又可靠,望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比较新,应该不会有翻新或假货
可靠渠道的话,直接找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比较新,应该不会有翻新或假货
可靠渠道的话,直接找TI

谢谢,确实不是芯片问题,是程序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啊。。

网友(2013-03-08):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不是芯片问题,是程序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啊。。

请问您用这个芯片感觉能稳定数据到多少位?这个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啊?

网友(2013-04-17):
最近在测这款芯片,没什么反应,LMP90100程序官方在哪里下载的,我没找到~~你能发给我吗?邮箱:heleinj@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