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阿莫老大说3.6V的8PIN 6月初有货

楼主(2012-06-01):
今天61了。应该没几天就能看到了。。

很期待在邮购部上的价格。。。

网友:
lz太心急了,该来的自然会来。

网友A:
对不起,8PIN的估计还会迟一点,SSOP24的可以6月中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8PIN的估计还会迟一点,SSOP24的可以6月中有。

这个体积也很小了,功耗咋样?
另外请教下,调试器更新固件为SWDICE_mkII_studio5_v1.1之后,有时候点击调试按钮就立即全速运行了,无需按运行按钮,求解?
更新固件后的调试器,每次退出调试,都会发现电脑叮咚响了两下,貌似是调试器与电脑断开连接,然后又重新识别?不知道是否是固件问题,请问最近有无更新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体积也很小了,功耗咋样?
另外请教下,调试器更新固件为SWDICE_mkII_studio5_v1.1之后,有时候点击 ...

功耗还是比较低的。

你说每次会有重新连接USB的现象,那个是正常的。至于会自动运行,你可以试试重新断电仿真器和目标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8PIN的估计还会迟一点,SSOP24的可以6月中有。

也就是说最近上架的是SSOP24的芯片咯?  要等到6月中额。。

那8PIN在月底会上架不?

对价格很期待。而且还是两线仿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还是比较低的。

你说每次会有重新连接USB的现象,那个是正常的。至于会自动运行,你可以试试重新断 ...

程序是下载进去了的。多试几次又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过段时间又有

网友:
占个坑,有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