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速度过快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12-06-01):
SOS!!!!!用RS485串口通信,PC接上51。设置串口助手的自动发送周期为10ms,PC发送一串数据单片机返回一串应答码??

单片机运行不到0.5s便重启?????

程序开始运行时设置了开始声响,LED灯由暗变亮~~~~死机后,程序竟跳到main开始!!??

是不是单片机在发送,而串口助手也在发送,导致数据出错,而影响到单片机???

换了其他的51型号也是如此。计算过之后,单片机发送回来的数据有23个字节,波特率是19200,单片机发回来大概需要9.5ms,串口发送19个字节,需要8.0毫秒,加起来大概需要18ms。而串口利用自动发送,发送周期需要大于等于18ms,单片机才不会死机,重启。否则,小于18ms的就会死机,重启。

这是溢出问题吗???或者是其他原因???

楼主:
在发送时,对REN清零就可以避免死机。就是说,问题出现在收发同时出现的情况???

楼主:
485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发送程序,串口通信则屏蔽485线
void RS485_Send(uchar Data)
{
TI=0;

// RS485_TXDEN = WRITE_485;

SBUF = Data;      //send data to buffer

while(!TI);
TI=0;        //reset End-send flag bit

// RS485_TXDEN = READ_485;

}

中断处理函数
/***********************************************
* Name:  Receive_Data(ucahr Data)
* Describe: main fuction
* Return:  None
***********************************************/
void Receive_Data(uchar Data)
{
if(Rec_Count>=REC_BUF_LENGTH-2) Rec_Count=0;

else
  Rec_Buf[Rec_Count]=Data;

if(Rec_Buf[0] == DATA_HEAD)  Rec_Count++;  //count from Data_Head

}

中断程序

void USRAT_int() interrupt 4
{
uchar Data;

EA=0;

if(RI)
{
  Data = SBUF;

//  RS485_Send(Data);
  Receive_Data(Data);

  RI=0;
}// end of if(RI)

EA=1;
}

网友A:
好的程序,不只在于正确输入时能做正确的事,还在于不正确的输入时不会做不正确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程序,不只在于正确输入时能做正确的事,还在于不正确的输入时不会做不正确的事 ...

楼上的经典
但是怎么在不正常的做不正常的事。

楼主:
4楼的够经典~~~~同问

网友A:
哦,我的意思只是说多查查如果输入数据不对的话,程序会有什么反应
很明显的问题是Receive_Data中的else是多余的,uart中断没clr TI,
但是这两个都不至于导致复位

网友:
排出不正确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的意思只是说多查查如果输入数据不对的话,程序会有什么反应
很明显的问题是Receive_Data中的else是 ...

如果输入数据不对的话,程序是没有反应的。因为这是个通信系统,有一定的协议的。所以要按照协议的进行。

楼主:
又发现问题了?把波特率提高到115200,单片机发送一串数据20个字节,所需要的时间是0.0017s,但是自动发送周期为1ms都可以发送无误,而且也没有错误。

也就是说和自动发送周期没大小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