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8051f350的端口设置与读取

楼主(2012-06-01):
我用c8051f350单片机采集温湿度,设置好传感器之后传感器会将DATA数据线拉低来表示相应测量结束,我开始的时候是将DATA端口设置成的推挽输出,他能被外面的传感器拉低吗,能用一个变量来读取这个值不

网友A:
为什么要设置成推挽输出呢,设置成数字输入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置成推挽输出呢,设置成数字输入就好了啊

可是我要先给传感器发命令呀  命令响应了以后还要从传感器读回来  以前做另外一快传感器的时候  就是直接推挽输出  数据也采集回来了  就是没明白那个端口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2-07-11):
新手学习中,期待与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