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新做的Cyclone iii电路板JTAG和AS模式都下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2-06-01):
接口部分如图所示,想不通为什么下不进去程序,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这个,JTAG合AS都没问题,注意MES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JTAG合AS都没问题,注意MESL~

多谢啦,不过您说的JTAG和AS没问题是指我的图还是您传的图呢?MESL我也跟您传的图一样,费解中、、、

网友B:
你先把每根线用表量一下,看看都通不,其次再看看电源,都供上电了吗,如果满足以上2条,没有理由不能下载

网友C:
肚皮上的焊盘焊接到地没???????????????????????????????????

可以参考我的 icore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肚皮上的焊盘焊接到地没???????????????????????????????????

可以参考我的 icore

多谢!芯片肚子上的焊盘我也接地了,原理图方面,DATA0我没有像您那样接25r电阻,其他都一样,请问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吗?他的作用是什么呢?希望您方便的时候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每根线用表量一下,看看都通不,其次再看看电源,都供上电了吗,如果满足以上2条,没有理由不能下载 ...

多谢指点,线我都量过了,都连着呢,相关的电阻我都测了,没有虚焊,电源供电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芯片肚子上的焊盘我也接地了,原理图方面,DATA0我没有像您那样接25r电阻,其他都一样,请问是这个 ...

data0 接 25欧姆, 只会影响到 AS 下载, JTAG 应该没问题呀; 不行换个电脑试试吧;

网友D:
有没有Quartus里面下不进去程序的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Quartus里面下不进去程序的详细信息?

如图,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0 接 25欧姆, 只会影响到 AS 下载, JTAG 应该没问题呀; 不行换个电脑试试吧;  ...

换了2个blaster和好几台电脑了,问题依旧,找不到问题根源很是纠结啊,不过还是很感谢您的

楼主:
现上传PCB文件,方便各位闲暇时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网友D:
JTAG连接模式,打开下载界面,选择菜单:Processing > JTAG chain debugger看看,具体信息是什么?

网友E:
attach://22328.jpg
这个是说这个器件不支持3.0/2.5,但配置的时候要配置成
attach://22329.jpg
楼主换下3.3V接在MSEL1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JTAG连接模式,打开下载界面,选择菜单:Processing > JTAG chain debugger看看,具体信息是什么? ...

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tach://22328.jpg
这个是说这个器件不支持3.0/2.5,但配置的时候要配置成
attach://22329.jpg

多谢了,可惜问题依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肚皮上的焊盘焊接到地没???????????????????????????????????

可以参考我的 icore

看楼主的是在板子上FPGA下面挖了一个孔,然后焊接FPGA肚皮上的焊盘。
icore这个板子很漂亮,很好奇icore这个板子如果是diy的话,采用什么方法可以焊接上肚皮上的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的是在板子上FPGA下面挖了一个孔,然后焊接FPGA肚皮上的焊盘。
icore这个板子很漂亮,很好奇icore ...

我也是挖洞的啊, DIY 没别的办法了!

如果不挖洞; 如果修板子; 用热风枪都不好吹, 除非破坏性的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器件连接也没问题,就是功能不正常,这个不是什么好事……

你的PCB图我的99SE看不了,直接贴出来吧。

以前做spartan3e的板子,因为时钟边沿速率不达标而配置不了……纠结了很久,还是老外帮忙解决了。

网友:
貌似一切都是没问题的。
再检查一下芯片底部散热片是否虚焊,因为这颗芯片散热很快,电烙铁需要温度高一些才能焊好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板子经测试没任何问题,USB-BLASTER有问题......要是再晚发现几天,那板子就被我拆废了......在此真心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让我感受到了OURDEV和谐的气氛,虽然最后问题的解决方式很可笑,不过真的很感谢大家!!板子我会再改改布局什么的,方便日后实验室的学弟学妹们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用,投放工厂并测试无误后会把相关文件放到论坛上,方便大家或者供大家参考。最后,再次感谢这些天帮助过我的前辈们,

网友:
呵呵,真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过解决问题的过程难捱,但是很享受,论坛的气氛很好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多谢了

看到这个图好熟悉哦,我的EP2C8Q也是在这样啊,AS下载不下去,我换了我同学的下载器就可以,我用论坛那个三合一的逻辑分析仪下载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