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控仿真软件

楼主(2012-06-01):
闲着无聊自己写了一个PID温控仿真软件,用得还好,给大家用用看,里面有内置广告,不过不会随时弹出,而是与软件使用说明Notice页面放在一起的,平时正常使用是不会看到广告内容的,大家用完后有好的建议和想法,欢迎提出来,之前在其它分论坛,软件提供下载半个月,居然啥看法也没看到,不解。。。。。

网友:
PID很有用,下下来练练.

网友(2012-07-03):
但是这个方针没有使用说明啊,曲线也没有注明,我是PID初学者,这几条曲线开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说明在Notic页,目前最新版本在下面的链接可以下载,附件可以看做是PID整定的另类方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928-1-1.html

网友A:
显示“软件已过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软件已过期”?

请确认电脑上的时间,软件是2012版,当前日期必须是2012年XX月XX日,若不是请修改日期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确认电脑上的时间,软件是2012版,当前日期必须是2012年XX月XX日,若不是请修改日期即可。  ...

当然是2012年的日期啊

仍旧出错,参看截屏图。

运行环境:Win 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2012年的日期啊

仍旧出错,参看截屏图。

软件编译的环境是中文XP,除此之外的操作系统没有试过是否支持,如果不支持建议试下兼容运行模式......

网友:
WIN7杯具,刚好要搞PID,这是好货

网友:
LZ的软件都是英文缩写,对我等初学者还真看不懂.

网友(2012-08-03):
貌似没有考虑散热的速度。。。

楼主:
有的,物体与环境温度差值越大,散热越快,反之越慢,低于环境温度没考虑

网友B(2013-01-16):
高手,可不可以给讲讲PID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可不可以给讲讲PID温控。

我对PID温控的认识,也仅仅是通过自己写的PID仿真软件运行后得到的一点印象,所知非常有限,建议有空的话搜几个PID控制的帖子,多看多练多想。
我自己用的温控方法和PID温控很接近,但不完全相同,想要了解的话请参考我的几个帖子,尽管以前的理解不是很深,但基本概念是没错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520-1-1.html

网友(2014-12-24):
我正开始学习PID,高手再指点一二就好了

网友(2015-12-07):
显示软件已过期,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