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声明的char改成int后,延时时间明显变长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2-06-01):
#include<reg51.h>
sbit led=P1^0;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就是这里的char改成int后,延时时间明显变长了,为什么呢?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 (i=0;i<1;i++)
delay();
led=~led;
}
}

网友:
因为你用的是51,如果你用stm32的话,你就可以感到明显变短

网友:
懂汇编的话,通过反汇编窗口看看代码的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A:
8位机 执行8位数字
和16位数的运算代码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机 执行8位数字
和16位数的运算代码量不一样

正解,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