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核心的对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2-06-01):
最近自用的9600GT坏了,12V短路。拆了若干电容和核心供电其中一相的上管后短路排除,但是电源部分是输出为0.9欧姆,感觉非常不正常。拆了两个下管之后电阻以旧,目前还剩两个下管和输出电容若干…。在此请问一下正常的电阻应该是多少?是要继续拆还是核心坏了?谢谢

网友A:
这类芯片的核心电阻都是非常小的,用万用表量的话都是近似短路状态的
我量过CPU的,还以为是烧坏短路了,但是测试CPU却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的核心电阻都是非常小的,用万用表量的话都是近似短路状态的
我量过CPU的,还以为是烧坏短路了,但 ...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用可调电源加在12V上面,从0V开始调,适量调高电压,用手或测温的东西查看那个元件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

量量DCDC芯片吧,有次ATX电源损坏,主板烧坏,12V对地短路,最终发现是DCDC芯片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加在12V上面,从0V开始调,适量调高电压,用手或测温的东西查看那个元件发热。 ...

显卡……直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DCDC芯片吧,有次ATX电源损坏,主板烧坏,12V对地短路,最终发现是DCDC芯片损坏了 ...

*那个芯片连手册都木有QFN的……难

网友:
就是直接加,除非特别变态,不然很容易找出问题。一个注意事项:不要让电流超限,要保护板上的0欧电阻保险元件PCB线路什么的。由于你没有经验,不知正常电流多少,可以大概估计下,正常电压加上某个东西热到烫手肯定有问题,或者它的输出有问题。我用这个方法修手机短路很好用,电源是30V5A的,烧到2A,短路的情况下,电压往往只有1V左右不会对其它元件造成损害,这时相关的元件非常明显,温度很高,加个松香雾一下就化了。

网友:
9600GT的最大核心供电电流在50A以上,0.9欧不算啥。

网友:
那用大电流烧就行不通了,如果主芯片短路,没等烧热,别的就挂了。

网友B:
我很好奇,咕大师,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咕大师,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不知道的

我也表示很好奇。。。。。
那么多型号,那么多参数……

网友:
别个是牛人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