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电路图用的是哪个软件画的,很漂亮。

楼主(2012-06-01):
请教一下这种电路图用的是哪个软件画的,很漂亮。

楼主:
这个也很不错,还有安装示意图。做的很漂亮

网友:
有点儿意思!

网友A:
貌似很多洋人的杂志上的图都是这样的...真心很漂亮

网友:
打印黑白就蛋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多洋人的杂志上的图都是这样的...真心很漂亮

漂亮是骗无脑儿童入行的,信了你就瘸了。

业内人士用的是orcad这样简洁明快的软件画原理图,画楼猪这样的图大家都要累死然后辞职。

(不是给你看的,而是给大家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亮是骗无脑儿童入行的,信了你就瘸了。

业内人士用的是orcad这样简洁明快的软件画原理图,画楼猪这样 ...

从此走上了ee这条不归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reldraw....

据说可以还漂亮。很费功夫!

楼主:
要是用coreldraw来画的话,那死的心都有了。那得麻烦死了。

网友:
用coreldraw来画,累死人不尝命

网友:
这个是为了效果,不计成本弄出来的

网友:
第二张有点像生产线上的装配图

网友:
一般这种是用solidworks画的,很简单的。

网友:
AD也可以做这样的效果,只要你不嫌麻烦

网友:
只想着什么画出来,有没想一下,这么不常用的软件,就是画好了,给谁看呀!(总不会让要看的人先学好这软件吧)
还是老老实实用最方便的吧,附加word文档之类,图文并茂,装配工都会看,多好

网友(2018-06-19):
没有然后了?

网友:
这像是教学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