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辑了一个LGT单片机的百度词条,就是通不过审核

楼主(2012-06-02):
LGT单片机是阿莫电子论坛(w w w.o u r d e v . c n)版主armok(阿莫)最早于2012-4-6提及的一种单片机,由阿莫领导制造,最初的宣传特点如下:

1.  内部的资源,如ADC,PWM,串口,RC等, 与ATmega8 相似(甚至是一致)
2. 运行代码的效率与速度一致,甚至某些地方比 ATmega8 快
3. 原AVR代码几乎不需要改动,就能立即转到这款芯片上使用。
4. 仍可使用大家熟悉的 AVR Studio,GCC,ICC,CVAVR, IAR  进行开发.
5. 熟悉AVR的人,不用5分钟就能完成学习与切换到新芯片上开发。
6.  封装有SOP28L/SOP20L/SOP14L/SOP8L 可供选择。
7. 工作电压是1.8V-3.6V(也有5V的版本), 工作频率是8MHZ或16MHZ。有一个全工作电压范围的温度修正RC,精度为1%,可直接用RC实现串口通讯。如果有偏差也是可以用串口来修正(软件可调)。还有这个芯片可以跑到32MIPS@32Mhz 外部晶振,这个在需要高速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STM8S按atasheet说是可以跑20MIPS@25Mhz。
8. 稳定性、可靠性承诺与AVR差不多。
9.最重要一点: 由我们网站进行技术支持,并且邮购部能提供充足的货源。
10. 预期的零售价是1.99元。 大批量使用可以再谈。
11. 这个芯片的真正目标不是AVR,而是STC。

官方网站:  w w w . m c u g r e e n . c o m

技术论坛   w w w . o u r d e v . c n / f o r u m - 1 0 0 0 - 1 . h t m

来自官网的LGT8F0XA系列8bit/RISC微控制器参数:
————先进的RISC构架————
3级流水线设计
131条指令, 大多数指令执行时间为单个时钟周期
32个8位通用工作寄存器
工作于16MHz时性能高达16MIPS
单周期的硬件乘法器(8×8)
————非易失性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8K/4K/2K/1K字节系统内可编程FLASH
数据保护功能
504字节数据FLASH, 支持字节读写(EEPROM)
256/512字节片内SRAM
独立的用户数据区实现系统配置功能
SWD双线调试接口
支持扩展的片内在线调试功能
通过SWD接口实现对FLASH, EEPROM, 系统配置区的编程
————外设特点————
8通道10bit 250KSPS模数转换器(ADC)
2通道模拟比较器,支持ADC通道输入功能
一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和比较器功能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一个具有预分频器, 比较器功能和捕捉功能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
三通道PWM脉宽调制控制器
可编程同步/异步USART
可工作于主/从模式的SPI串行接口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最多25个可编程I/O (LGT8F08A)
————处理器特色功能————
每个芯片具有独立的32位GUID
具有掉电保护功能的片内POR
±1%精度16MHz内部低温漂RC振荡器
1KHz低功耗RC实现更低的待机功耗
片内/片外中断源
4种睡眠模式: 内部电源设计实现uA级待机功耗, 可通过外部专用I/O或内部1KHz RC唤醒————封装类型————
LGT8F08A – SOP28L
LGT8F04A – SOP24L/SSOP24L/SOP20L/SSOP20L
LGT8F02A – SOP14L
LGT8F01A – SOP8L
————速度等级————
0 ~ 8MHz @1.8V ~ 3.0V
0 ~16MHz @3.0V ~ 3.6V

————提供————
ISP在线烧写工具
SWD编程调试工具
数据手册
开发文档

阿莫附录: 可能有人担心, 这个芯片会不会导致ATMLE的侵权诉讼?
我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可能的“侵权”, 从打开电脑开始,到看电视节目,到在商场购买各种物品 ....
专利是一把双刃剑,它保护了原创者的同时,其实也在扼杀可能的创新者。
大家应该仍记得我写过一篇帖子: “AVR已死!大家改行吧 ....”
对AVR的感情,我相信论坛上可能没有人超越我。 写那个帖子时的心情,相信大家能理解。
现在,我有机会,可以亲手将AVR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出来。 当然,我冒的风险是:可能侵权。但是,我觉得是在做一件正确、很有价值的事。
大家不要忘记历史:
   如果乔布斯不冒险侵权施乐, 就不会有伟大的苹果电脑的诞生。
   如果比尔盖茨不冒险侵权苹果,就不会有伟大的 windows 的诞生。
   如果google不冒险侵权苹果与微软,就不会有伟大的安卓系统的诞生。
   ................
   大家试想一下:目前有哪一个伟大产品,不是可能涉及侵权的?

**************************************************************词条完****************************************************

我提交了两次,都提示 :
“ 未通过原因:  1.词条名  请核实所创建内容是否已存在标准词条,相同内容不可使用不同词条名称重复创建;若此内容尚未创建词条,请以标准词条名称创建。若不理解同义词规范,请去百科帮助学习查看。 ”
尼玛,STC单片机都能有自己的词条,凭啥LGT不行?

PS:莫老大,自己的产品要会宣传啊,什么维基、百度百科、贴吧的都建起来。现在网上搜LGT没好话啊,阻止了很多不明就里的潜在客户。

网友A:
是不是词条里有百度的敏感词呀,估计他们有个自动过滤的软件,建议,先弄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了,再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词条里有百度的敏感词呀,估计他们有个自动过滤的软件,建议,先弄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了,再添加{: ...

额~没发现哪个词敏感啊....你给找找?

楼主:
现在用百度知道搜“LGT单片机”前几项结果除了那个不和谐的“单片机吧”,其他都比较靠谱了

网友:
比较讨厌百度

网友:
莫大的风格不在乎于摆渡这样的垃圾网站的言论。

网友:
文库倒是可以提交通过
教程8 LGT官方仿真器散件包的焊接...         LGT        2人评         6        2        2        2012-05-01        操作
教程4 LGT的头文件(原AVR代码...         LGT        2人评         16        3        3        2012-05-01        操作
教程2 LGT编程、编译、烧录、仿真...         LGT        1人评         9        2        2        2012-05-01        操作
教程1 LGT开发环境的建立AVR ...         LGT        2人评         63        10        10        2012-05-01        操作
LGT8F0XA系统初始化与时钟管理         LGT        0人评         4        2        2        2012-05-01        操作
LGT8X_JTAGICE USB调...         LGT        1人评         22        2        2        2012-05-01        操作
LGT8F08A_USB_ISP下载...         LGT        2人评         36        1        1        2012-05-01        操作

网友:
估计要竞价排名了就会通过了哈

楼主:
通过啦! 欢迎大家进入百度百科“LGT”  词条,不完善之处请大家不吝修改,该词条最终解释权归莫老大所有。

网友B:
由阿莫领导制造,

that's probably not true.

还有这个芯片可以跑到32MIPS@32Mhz 外部晶振,

that's definitively not true.

because of this
大多数指令执行时间为单个时钟周期

工作于16MHz时性能高达16MIPS

that's not true.

阿莫附录: 可能有人担心, 这个芯片会不会导致ATMLE的侵权诉讼?
...我冒的风险是:可能侵权。

If there is ever a lawsuit in the future, you have documented his intent as well as act.

Not sure if you were trying to help him or nail him.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at's probably not true.

感谢指正。词条做了修改,改换了位置,将
来自官网的LGT8F0XA系列8bit/RISC微控制器参数
放在了前面,
最初的宣传特点
放在了后面,同时删去了
阿莫附录

修改后的版本已通过审核,现已可查到。
若阿莫有任何修改要求,我将无条件服从。

网友:
我觉得millwood说得对,词条的最后一段就不要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