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选型推荐,430系列太多了,都选不过来了

楼主(2012-06-02):
要求如下
SP1*1
USART*1
I2C*1
TIME*1
ADC*1
RTC*1
普通IO口有8个差不多了
我知道5XX系列的可以,可是这玩意最小80脚,大的100脚,这也太多了点吧

网友:
官网没有选型手册?

网友:
懒洋洋,就是懒洋洋,

MSP4430F5131,$1.2

网友:
楼主看MSP430F5510,48管脚的,应该符合你的要求了~

网友:
149应该也可以吧,64脚

网友A:
满足LZ要求的很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LZ要求的很多的吧

这还用你说
LZ肯定是找符合条件又比较便宜的

网友:
如果要采购的话,有没有现货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
唉,就是碰到这个问题,想选择  51x2系列,5132之类的,晕死,没有货
看来只有用2xx系列,比较好买到

楼主:
2xx就是没有RTC,比较郁闷

网友:
这种需求用G2XXX系列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
就买149吧,应该最好买了。

楼主:
G2XX不合适,计算1下,IO不够用的.1XX也是,没RTC

网友:
1系列的应该就够了

网友:
2xxx好像也不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