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纹波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02):
大家帮我看看 ac/dc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太大,或者说抖动很大 有哪里是参数不合适 或则布局不合理的 请指点

网友:
没用过这种芯片,不知纹波大是多少频率的。目前感觉C7太大了。而且没看出有电流采样。

楼主:
没问题了  开关频率干扰80mV左右

网友:
是使用的高频低阻抗电解吗?

楼主:
也没有用  准备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