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用的引脚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02):
以前一直觉得不用就悬空就好了
昨天看了个视频,说如果不用的引脚设置为输入,然后又悬空可能产生很大的电流、把单片机搞坏什么的- -||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设置为输出

楼主:
电路上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
设置为输入,用电阻连接到地上!这个要看各个单片机的具体设计的!看看他的使用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
单片机没用到的都可以不管它,没事的。

网友:
手册有,置成输出高
尤其是低功耗产品,我这里低功耗仪表产品都是输出高

网友:
论坛有类似的讨论,并且回答都差不多。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430?可能大家也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回答楼主,但可能不是用在430上,就把楼主误导了。
————————————————————————————————————
貌似记得某文档上写着,对于没有使用的引脚,应设置为输出,高低皆可。

楼主:
主要是看了个视频把我看怕了- -||

网友:
不同MCU,根本不同,有些还是完全相反的设置

楼主:
嗯- -还是仔细看看手册比较好

网友A:
430系列,官方权威说法
在用户指南 Digital I/O -> Ditital I/O operarion -> configuring unused port pins 这里

网友:
同意6楼,430系列,我一直都是设置为输出高。当时测试过,输出低的时候,功耗和输出高的时候,略微有些差别,要大一点点(用万用表测的,也可能测的不准哈,呵呵)。

网友:
输出输入有区别的,输出可以是高阻态,所以输出可能更省一点点电

网友:
  // P2.2 - P2.6 is unused
  P2OUT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P2DIR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P2REN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官方是这么处理的,供参考

网友:
MSP430 Family User's Guide提到:
10.2.8 Configuring Unused Port Pins
Unused I/O pins should be configured as I/O function, output direction, and left unconnected on the PC
board, to prevent a floating input and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The value of the PxOUT bit is don't
care, because the pin is unconnected. Alternatively, the integrated pullup/pulldown resistor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PxREN bit of the unused pin to prevent the floating input. See the SYS chapter for
termination of unused pins.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A:
430系列,官方权威说法
在用户指南 Digital I/O -> Ditital I/O operarion -> configuring unused port pins ...

非常感谢,有用~~
STM8 中的配置

Unused I/O pins
Unused I/O pins must not be left floating to avoid extra current consumption. They must be
put into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s:
● connected to VDD or VSS by external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 and kept as input
floating (reset state),
● configured as input with internal pull-up/down resistor,
● configured as output push-pull low.